收到一台大8脚的美多,请老师们帮忙

楼主(2020-03-14):
从外表看成色还可以,但是里面看修的非常惨,变压器后换的,体积大很多,整流用了4个二极管代替,6E1被取消了,里面接了好多乱七八糟的线,我想全部恢复原状,可是这种大八脚的美多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我对电子管还是刚刚才开始接触,困难重重啊!请老师们指导一下,这个机器从哪开始下手?哪位老师有这个机器的图纸?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网友:
这是《业余收音机电路图集》中的一个大八脚管超外差式收音机的典型电路,供参考:

楼主:
怎么图总是上传失败?
稍等上图。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网友A:
、电子管收音机电路大同小异,有一个基本电路做参考即可。从整流部分开始,功放、低放、检波、中放、变频逐级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收音机电路大同小异,有一个基本电路做参考即可。从整流部分开始,功放、低放、检波、中放、变频逐 ...

谢谢!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网友B:
大8脚的美多,带有6E1的,是哪个型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8脚的美多,带有6E1的,是哪个型号的?

我怀疑机箱是美多的,机芯是攒机。

网友:
        请楼主提供一下美多收音机是什么型号,便于查找电路图,最好能上外观和内部的图片,大八脚的估计也是五十年代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图总是上传失败?
稍等上图。

請将你的图的大小 控制在550K之内 就可以发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請将你的图的大小 控制在550K之内 就可以发出。

原来如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怀疑机箱是美多的,机芯是攒机。

后盖上写的是622-1-4,但是和别人的不一样。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如此啊,

好的我再试试看能发图片不。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再试试看能发图片不。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楼主:
还有一只挨着6V6的那只管子看不清型号了,整流管也不知道什么型号,用二极管代替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有一只挨着6V6的那只管子看不清型号了,整流管也不知道什么型号,用二极管代替了。

楼主:
清老师们看看,这个机器是不是很少见?能找到这个机器的图纸吗?这个

楼主:
我自己找到一份图纸,和这个有点类似,不过这个是带电唱机的机型。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网友A:
中周变压器之间的管子是6SK7GT(6K3P),整流管应当是5Y3GT。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更重要的是把肚里货晒出来!

底板下面的照片吗?收的这些破烂怕老婆看见都放公司了,明天去公司再拍点照片。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周变压器之间的管子是6SK7GT(6K3P),整流管应当是5Y3GT。

那这机器所有管子的型号是:6SQ7、6V6、6SA7、6SK7(6K3P)、5Y3GT、6E1对吗?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网友C:
改得乱七八糟了。原机是全套小型电子管,两波段的,这个都成三波段。还有什么好琢磨的。

网友:
        整流管是5Y3-GT,或者是5Z4P,看样子还不错,外观很漂亮,应该是厂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得乱七八糟了。原机是全套小型电子管,两波段的,这个都成三波段。还有什么好琢磨的。

您的意思是原机是小管的机器,后改的大管?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网友:
        上海无线电器材厂是上海无线电三厂的前身,美多牌和春雷牌是该厂的品牌。

楼主:
看管座开孔没有手工修改过的痕迹,管子是1950年产的,好像不是后改的大管。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机器所有管子的型号是:6SQ7、6V6、6SA7、6SK7(6K3P)、5Y3GT、6E1对吗?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 ...

6E1是后加的吧?老收音机5Y3GT 整流较多,二极管可以改为1N4007,这个电源变压器次级高压较高,可以串接大功率电阻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6E1是后加的吧?老收音机5Y3GT 整流较多,二极管可以改为1N4007,这个电源变压器次级高压较高,可以串接 ...

6E1原机带的,可能后来损坏了没换取掉了,前面板上猫眼窗口还在,后换的喇叭布给遮住了。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原机是小管的机器,后改的大管?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当然了。机芯和美多662-1-1应该是完全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了。机芯和美多662-1-1应该是完全相同的。

我明天再仔细看看。谢谢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网友A:
无论大管小管,除了管座与接线不同,电路没有本质区别。6E1可以参考你找到的那个收音、电唱两用机电路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论大管小管,除了管座与接线不同,电路没有本质区别。6E1可以参考你找到的那个收音、电唱两用机电路接线 ...

电子管是刚开始接触,我准备慢慢研究。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当然了。机芯和美多662-1-1应该是完全相同的。

小管改大管有何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管改大管有何意义?

都是闲的。

网友A:
楼主提供的美多622G-1-1收音、电唱两用机电路(《国产电子管收音机电子管录音机电路图集》中可以查到)就是大八脚管与花生管(6E1、6Z4)混合。不排除其机芯用在收音机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提供的美多622G-1-1收音、电唱两用机电路(《国产电子管收音机电子管录音机电路图集》中可以查到)就是 ...

美多662G-1-1收唱机和662-1-1六灯收音机无论是电路图还是底盘,机芯,完全不同。

楼主:
今天仔细看了一下,肯定不是改的,所有管座开孔都是一次冲压的,再说这个一次把所有小管改成大管情理上也说不通。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自己找到一份图纸,和这个有点类似,不过这个是带电唱机的机型。

   差的太多,绝对不同。622G-1-1中放管用的是6B8P兼检波,两级低放用的是6N7P两级电压放大,你这里用的6K3P中放与6G2P检波与放大。整流管本来用5Z2P(5Y3)接电源变压器的350V-0-350V,这里用晶体二极管2CZ11F(旧型号)代用接300-0-300V。
  2CZ螺丝整流管是70年代初才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差的太多,绝对不同。622G-1-1中放管用的是6B8P兼检波,两级低放用的是6N7P两级电压放大,你这里用 ...

是,我后来仔细看了一下的确不一样。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网友:
        你这台美多662-1-4收音机,电路图查不到,从内部看就是普通大八脚5灯电子管收音机,电原理图就是白版开始推荐的电路图,5Y3管座也在电源变压器的前面,只不过后改为晶体管桥式整流,电源变压器也许是后换的,应该没有6E1调谐指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