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垃圾求助

楼主(2020-03-14):
今天翻出来原来收藏的一台比较满意的洋垃圾狗仔麦(狗听琴)VICTOR   A-X7D发现左声道大动态输出直流2.5V保护大概是音压30V左右随着电位器直流电压上升一直到2.5V保护同时伴有极小的沙沙声疑似自激?无信号也是如此音量放到2点钟位置就开始保护,右声道正常但是也有0.5V左右的直流随着电位器增加,音量关死两声道都是0.01V左右是正常的,这个怪物的音量设计很特殊没有找到音量信号线到功放部分只有两根细线排插对地静态都是+-5.5V左右,其中左声道随着音量会降低正负都会降低保护的时候降低到+3.8V,-4.4V左右,示波器观察这两根线都是随着电位器控制的信号正常幅度正常,拔下故障排插电压+-9.6V不变疑似直流音量控制?还是?请有修理过的烧友指教一下或是有这款机器的电路图看一下是什么类型的音量控制?
X%1$}IAK9GCT(EGXB8Z8A.png  SLVYE~])P8Z)@V]}9[)KR6K.png  C5[~}@BD(STKGZWXCA@AU.png 9LJ(0K~U41VJF5BEU7(ST1N.png 04PMO)JXW[4RKOPW9A$EG}H.png `SI9VUFRHZUXKDXE%TR(JZL.png

楼主:
第二图的绿色上面印字的东西对面也有一个估计是音量控制的东西,因为这里没有信号线只有每边两个小排插对地有+-电压里面含有音量电位器的控制信号

楼主:
如图这个东西,边上绿黄线的排插就是控制音量的
60R8WF{VKHH{$EYZ0Y5(V56.png S_SQJ61({57EW5@[Q6CF.p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这个东西,边上绿黄线的排插就是控制音量的

http://freeservicemanuals.info/e ... viewmanual/JVC/AX5/,A-X5的电路图供你参考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http://freeservicemanuals.info/en/servicemanuals/viewmanual/JVC/AX5/,A-X5的电路图供你参考下。

查询了下其他资料,Super-A电路是由VC5022集成电路构成的,可以参考JVC AX-242BK功放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询了下其他资料,Super-A电路是由VC5022集成电路构成的,可以参考JVC AX-242BK功放电路图。

多谢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freeservicemanuals.info/en/servicemanuals/viewmanual/JVC/AX5/,A-X5的电路图供你参考下。

都是英文看不懂

网友:
不装哈,直接点那个A-X5出个手指,直接下载了来看,有图纸。http://freeservicemanuals.info/en/?search=JVC+242BK,点AX-242BK可以直接下载文件,其中有Super-A VC5022的电路详细图。

网友B:
输出有直流 然后保护 这种故障 和采用什么音量控制方式 没有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有直流 然后保护 这种故障 和采用什么音量控制方式 没有关系吧?

主要是随着电位器变化的

网友:
主要是随着电位器变化的 ------ 音量控制方式:早期的是分压式 直接控制信号的幅度大小(交流控制),后期的是用电压控制放大器的增益(俗称直流音量控制)。不过根据经验:输出有直流 然后保护 这种故障 和采用什么音量控制方式 好像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询了下其他资料,Super-A电路是由VC5022集成电路构成的,可以参考JVC AX-242BK功放电路图。

下载了芯片是一样的其他部分还是不一样可以参考一下,现在两根控制线找到作用了是控制后级电压的,前级放大还是在另一块板子上面输入是孪生场管,当电位器断开之后这两个故障端的电压控制线都会飙升到-40V左右喇叭输出也从0V直接到-39V保护了,另一个正常的,但是一旦接上电位器电压立刻恢复到+-5.7V一切正常,现在只要是打开降噪开关一切正常也不会输出直流但是故障这一边依然还有轻微的沙沙声,现在进一步检查中。。。

楼主(2020-06-15):
已经解决了

网友:
怎么解决的,哪里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