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160硅整流两用电焊氩弧焊不起狐求医

楼主(2020-03-14):
最近有时间,拍一下手上一台电焊氩弧焊两用焊机,故障,请教论坛各位大神故障原因出在哪里?该焊机电焊使用正常,氩弧焊之前也是好的,去年接了个工程,一直使用的电焊功能,后来突然需要用氩弧焊,发现高压部分不起狐狐了,按下氩弧手柄开关只有啪啪一声续电器切换声高压板上的两个碳棒没有放电火花了,不起弧了,但有焊接电流,乌针接触焊件有电流火花,非接触不起火花,试过各种方法,接上上气瓶和,拆掉气瓶都是一样的故障,排除,氩气控制开关问题,电焊功能正常,焊条很容易起弧,实在不知道哪里坏了请教论坛老师多多指导!

网友A:
应该是启弧高压电路有问题。

楼主:
之前正常时空载打火这个部位有高压火花,,现在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启弧高压电路有问题。

老师看下起弧高压是我标的那块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弧电路有故障,那个震荡管容易坏~~

老师是这个管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如果坏掉了,最好换成BU406~

好的,这管子如何用万用表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三极管啊~

这管子好小啊,原来用的bt15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三极管啊~

老师测量了一下这管子各个脚都不导通了,可以确定是这个管坏了吧?问题想知道这个管是用NPN型的还是PNP型的?

楼主:
感谢老师指导,这管子基本可以确定,坏了

楼主:
上图测错了

楼主:
请老师帮忙分析下原因?这管子到底是好还是坏?

网友:
bt151是双向可控硅

网友:
bt151是可控硅

网友C:
故障就在高压板

楼主:
可控硅测量方法:

鉴别可控硅三个极的方法很简单,根据P-N结的原理,只要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三个极之间的电阻值就可以。

阳极与阴极之间的正向和反向电阻在几百千欧以上,阳极和控制极之间的正向和反向电阻在几百千欧以上(它们之间有两个P-N结,而且方向相反,因此阳极和控制极正反向都不通) [1]  。

控制极与阴极之间是一个P-N结,因此它的正向电阻大约在几欧-几百欧的范围,反向电阻比正向电阻要大。可是控制极二极管特性是不太理想的,反向不是完全呈阻断状态的,可以有比较大的电流通过,因此,有时测得控制极反向电阻比较小,并不能说明控制极特性不好。另外,在测量控制极正反向电阻时,万用表应放在R*10或R*1挡,防止电压过高控制极反向击穿。

若测得元件阴阳极正反向已短路,或阳极与控制极短路,或控制极与阴极反向短路,或控制极与阴极断路,说明元件已损坏。

可控硅是可控硅整流元件的简称,是一种具有三个PN结的四层结构的大功率半导体器件。实际上,可控硅的功用不仅是整流,它还可以用作无触点开关以快速接通或切断电路,实现将直流电变成交流电的逆变,将一种频率的交流电变成另一种频率的交流电等等。

可控硅和其它半导体器件一样,其有体积小、效率高、稳定性好、工作可靠等优点。它的出现,使半导体技术从弱电领域进入了强电领域,成为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军事科研以至商业、民用电器等方面争相采用的元件。

经过老师指导查阅资料,确认以上问题,Rt151管子阳极与阴极,阳极与控制,正反均不通控制极与阴极有2700Ω,断定该原件为损坏!附上查阅文字图片,以供类似问题者参考,感谢论坛大神指导

网友:
楼主的可控硅不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故障就在高压板

请老师指导下18楼描述情况,高压板,BT151是否为问题关键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老师指导下18楼描述情况,高压板,BT151是否为问题关键点?

可控硅不坏的,这个电路里不容易坏,再查查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控硅不坏的,这个电路里不容易坏,再查查其他

好的,高压板哪个部件最容易坏?由于知识有限,又没有专业仪器,现在只能用排除法,忘老师能后续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看下起弧高压是我标的那块板吗?

先检查控制信号有没有到高压电路板,高压板元件及高压包有无损坏,再看看放电铜螺丝间隙有无杂质,是否击穿清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BT151是单向可控硅,测量方法:将BT151字面朝自己,管脚向下,左边第一只脚是触发极,中间脚是阳极,和散热 ...

按老师方法测过n多次,阳极与阴极至始至终,没有导通,电阻为0,换过各种Ω档位正反均为零,触发极接手指外壳和阳极正反测量也是为0,也没有电阻,总之中间阳极跟其他两个极,不管怎么测都是0,只有触发极与阴极有2500Ω左右电阻,这是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控制信号有没有到高压电路板,高压板元件及高压包有无损坏,再看看放电铜螺丝间隙有无杂质,是否击 ...

老师有续电电器那个盒子吗?氩弧开关启动时里里面有续电器触发响声,乌针有接触电流,没有起弧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控制信号有没有到高压电路板,高压板元件及高压包有无损坏,再看看放电铜螺丝间隙有无杂质,是否击 ...

几位老师,观点,问题就在这块板子吗?这个放电铜螺丝目测没啥问题拭檫了一下,中间间距大概2㎜左右间距大吗?需要调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位老师,观点,问题就在这块板子吗?这个放电铜螺丝目测没啥问题拭檫了一下,中间间距大概2㎜左右间距 ...

间隙不能调小了,没有高压怎么调也没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搜易贼so easy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搜易贼so easy

老师帮我解决下,我知识有限,确实有点难,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如果坏掉了,最好换成BU406~

老师bt151单向可控硅是由三个PN结PNPN组成
可用bu406替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老师方法测过n多次,阳极与阴极至始至终,没有导通,电阻为0,换过各种Ω档位正反均为零,触发极接手指 ...

不坏! 确定

网友C:
把27楼第3张照片拍一张清晰的放大的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27楼第3张照片拍一张清晰的放大的我看看

好的,老师,你帮我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BU406是三极管,和BT151的工作条件不一样,要修改的地方太多,可以用TYN1225或TYN612代换~

谢谢老师解答

网友E:
一是看控制信号进没进去,二是看引弧板的电源低压侧有没有电压!如果有电压那就是引弧板的震荡电路板有问题,另放电嘴的间隙2mm有点大,正常就1mm左右,间隙越大需要的电压越高,但如果原来能引弧那它就不是关键!还是先从简单的去引弧板电压查起吧!按下手开关后测引弧板方整流桥后有没有电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是看控制信号进没进去,二是看引弧板的电源低压侧有没有电压!如果有电压那就是引弧板的震荡电路板有问题 ...

好的老师,我以为有点怀疑信号输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电焊和氩弧的转换开关也检查一下

好的老师谢谢热心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电路可做参考,原理都大同小异~

感谢老师悉心解答,电路图都帮我找到了,我等会再拍个清晰的图片非常感谢

楼主:
补上2张图,请老师帮忙看看

楼主:
请老师多多指导

网友:
1、数字表测不了可控硅的好坏。因为数字表灌出电流不够,不能达到可控硅导通的维持电流。

2、看照片,这机子的电路与38楼第一张图的高压电路十分接近。

3、这高压电路要正常工作,需要控制开关吸合导通(即图中的XS5与XS5相连)。这一项需先行检查,方法是测量C3电容两端有无DC高压(看样子是一二百V左右)。若有DC高压,则说明开关导通了,那么,重点怀疑对象就是可控硅和高压包。因为高压包不好找,你又没有能力测试可控硅,可直接换一只可控硅试试。

网友:
我曾写过指针表(3V供电)测可控硅方法,供参考: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567891&extra=

网友A:
可以先看看氩弧状态下,按动手把开关供气电磁阀是否动作,如果电磁阀不动作也没有高压,看看电焊氩弧焊选择开关吧。

楼主:
好的,老师,我按此法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看看氩弧状态下,按动手把开关供气电磁阀是否动作,如果电磁阀不动作也没有高压,看看电焊氩弧焊选择 ...

磁阀有响声,我测完电压汇报,电压是测量硅整流交流端吧?

楼主:
今天有空,测量一下,这个高压板输入端没有信号,不是高压板坏了,氩弧焊点火时,主板上一个电磁阀,和气管阀有吸合声,高压板上整流器,交流直流端均没有电压,没有信号进入高压板,各位老师 ,现在应该从哪里查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看看氩弧状态下,按动手把开关供气电磁阀是否动作,如果电磁阀不动作也没有高压,看看电焊氩弧焊选择 ...

老师电磁阀有工作,高压信号没有,换过,bt151确认不是高压板坏了,是高压板,信号输入断了,整流桥交直流端都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