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存的两张电子管老化测试电路,搭电路后发现无效,仔细推敲发现有问题。

楼主(2020-03-14):
如图所示,搭电路后无效。
想了一下应该是错误的,或者我理解错误。如FU7,用30V测试电压不可能有那么大的电流。

楼主:
因手头拆机FU7较多,想做套单端玩玩,做前测试一下心里有个底。结果搭了半天电路,换了四五个FU7都没用。

网友A:
好像要按照手册上的参数模拟一个符合该管工作条件的电路去测试,孩提时候在出售电子管处看见过测试时按手册先选择测试用电压、电流然后开开关,看表针偏转,说好用就给你了,儿时记忆,五十年了,见笑

网友B:
肯定是电路哪接错了呗。不可能电流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电路哪接错了呗。不可能电流为0。

有几个mA,跟表格中的数值不是一个数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要按照手册上的参数模拟一个符合该管工作条件的电路去测试,孩提时候在出售电子管处看见过测试时按手册 ...

那时管子贵,买一个不容易,所以要严格测试。现在无所谓了,能用就行,不能用也没办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几个mA,跟表格中的数值不是一个数量级。

很简单,找表格上其他型号的几种新管测一测,对照一下,就知道是表错了还是其他错误。

网友A:
说的是测试管子要符合它的工作条件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是测试管子要符合它的工作条件才行。

也不一定。这个明显测的阴极发射能力,接成二极管最方便测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找表格上其他型号的几种新管测一测,对照一下,就知道是表错了还是其他错误。

但从图片上看理论上就行不通,几十V的电压家在屏极上不可能到阴极有那么大的电流。
也可能是我理解错误,所以才发帖讨论。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从图片上看理论上就行不通,几十V的电压家在屏极上不可能到阴极有那么大的电流。
也可能是我理解错误 ...

不是只在屏极上得到这么大电流。注意看,管子都接成二极管了,电流是除阴极外各极电流之和。栅极离阴极最近,加几十V正压后是有可能达到这么大电流的。有疑问的话再测测其他几种管子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只在屏极上得到这么大电流。注意看,管子都接成二极管了,电流是除阴极外各极电流之和。栅极离阴极最 ...

好的,FU7看来是没戏了,测了好几个都只有几个mA,管子不可能全坏掉。
有空测测6P3P。

网友B:
我在《无线电通信用电真空器件手册》看到,FU-7阴极放射电流不小于275mA,测试条件,灯丝6.3V交流电,阴极0V,其余各极电压5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无线电通信用电真空器件手册》看到,FU-7阴极放射电流不小于275mA,测试条件,灯丝6.3V交流电,阴极0 ...

那这个表格应该是对的。问题出在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无线电通信用电真空器件手册》看到,FU-7阴极放射电流不小于275mA,测试条件,灯丝6.3V交流电,阴极0 ...

看来是我操作的问题,这周休闲时间已结束,下周继续折腾。

网友D:
10V去测量EL84?35V测量845???

网友:
测试电路和表格上的数据也基本上可以作为电子管阴极发射能力参考,我测试过6p1,6p3p,fu7,基本上相符,都在100-8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V去测量EL84?35V测量845???

所以我看电压感觉有问题,但其他网友说没问题。

网友E:
信号栅极应该是负电压,你怎么接成正电压啦?这样屏流怎么会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信号栅极应该是负电压,你怎么接成正电压啦?这样屏流怎么会不高?

楼主在测阴极发射能力,看看阴极有没有老化,这不是实际应用电路。我按表测了6p3p,发射电流117ma,完全符合。

网友:
楼主的表应该是靠谱的。感谢分享,收了。

网友(2020-05-27):
最大的可能是楼主测的管子阴极发射能力严重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