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十五天的时间,做了一部FU13“严氏浮地”功放,可功率就是大不了,请烧友们指点!

楼主(2020-03-14):
6n1+5n5p+FU13

自制FU13功放

自制FU13功放

自制FU13功放

自制FU13功放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要选这"严氏电路",相信....."G2接地"声音好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灯丝对地160v?应该对地接近-500v才正常吧。这样管子压降只有40v,怪不得屏流那么点。

网友C:
这个不建议用高压管做,非要做,要很多只并联,这样也不容易做好。建议你用6n13试试

网友B:
输出变压器上400v压降?这初级得多粗铜线才扛得住?

网友D:
查到矿坛原先讨论过这个严氏电路,原帖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14411-1-1.html
不知道楼主是安那个图纸装的,个人简单看了一下这个图纸,首先怀疑后级所谓浮地的合理性,因为后级单端实质是正负800工作的,正负800V的中间地与前级地接在一起,但实际栅极工作的参考地是-800V端,所以前后级实质上没有共地,另外图中6N5P阳极电阻1K,这么小非常怀疑是笔误,因为这么小的阳极电阻能输出的推动电压肯定是非常有限的,怀疑是10K或者其他合理的数值,还有这个严氏图纸不是一版,楼主不把你自己所使用的电路图到底是哪一版说出来,就是凭空猜,也没处去猜啊。

原帖里图纸

网友E:
高压管做直偶输出,本身就不合理。直偶输出需要管子能输出大电流。而高压管则是,因为管子无法输出大电流,只好用提高电压来实现。实际上,FU-13的输出电流(50ma),低于6N5P(单管60ma),你这个电路方法,是很荒谬的。

网友:
请上电路图。这电路形式还真没听说过

楼主:
       三十年前就开始做电子管功放了,用的元件都是过去从老的电子管载波机上拆下的或是库存的备件,最初装的是6J1+6P3P甲单,声音还可以,最起码没有了当初装晶体管分立元件放大声音后烧坏管子的烦心事了,再说电子管也用不着买,从此就算是爱上了电子管机器,其实在咱到了通信单位上班时,那些笨重和大机器已经在仓库里呆了好多年了(90年的载波助理工程师)库里的电子管还很多,人们都知道没用了,一堆堆的砸着听爆破的响声。想起来只能叹气!
       三十年过去了,一直还想着做一部象样的电子管功放,可是条件已经不太具备,只好拿出陈旧的500型万用表,从地下室找出此元件,(变压器、电阻、电容、电感)书籍,通过网上查找,确定做一部FU13“严氏浮地”甲类功放,当然也是一直以来的梦!
      开工了,首先解决电源部分,一、灯丝电压(10V10A),电脑电源里有12V17A的输出,就用它吧,用一个30W0.1欧姆的电阻串连降压后量得灯丝电压为9.6V,在灯丝参数内,算是巧招解决,二、是高压部分正负600V,有一个1000W的高压变压器,量得输出电压有850V,经耐压1500发的整流桥得到约1200V的直流电压,用了两个1600V9UF、四个450V220UF、三个大电感、两个680K、四个330K的电阻组成滤波电路,量得输出电压为正负600V,比严氏的小了点,也应该可以使用了,机箱就用现成的电脑箱吧,输出变压器用的是十几年前自己手工绕制的存货。
      又找出些铁板子,把电子管座设计在上面,找到合适的元件,焊接完毕,准备试声。打开灯丝开关,灯丝亮,过了几分钟打开高压开关,接入音源,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的声音,惊喜若狂,空气感、声音的层次感、方位感,清晰感都可以,再往大拧音量,放到最大,结果声音也就是一个3W的6P3P单諯的功率,用万用表量FU高压帽的电压,为什么只有200V左右?(应该是500多伏呀),再量灯丝到负端2K电阻的电压有20伏左右,得知阴极电流只有10MA。量滤波电容端输出电压是600V正常,难道400V的电压降到了输出变压器上了,想来不可能,到现在不知其故,就这样小功率听了好几天!机器还稳定,求大神们给个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压管做直偶输出,本身就不合理。直偶输出需要管子能输出大电流。而高压管则是,因为管子无法输出大电流, ...

你说的很对,我不是直藕,输出的,用了自己绕制的输出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到矿坛原先讨论过这个严氏电路,原帖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14411-1-1.html

这些是我主要参考的电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是我主要参考的电路图。

问题是你到底用了里面的具体那一张。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些是我主要参考的电路图。

还有,这三张图里,FU13阴极电阻只有两个标有数值,而且都是1K,你为什么用2K,阳极电流原图里没有,但按屏极功耗计算,应该在80MA以上,阳极电压只有200V,有没有测量正高压多少伏,就是600V么,输出变压器初级电阻多少,10MA电流下正常压降应该是多少,按你高压600V阳极电压200V,压差有400V,怎么说也不合理,你这个照片只有测试灯丝时的,连高压帽都没接,上个整机图,底板图有个实物看看也好,重要的是说清楚你到底用了这三张图里的那一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变压器上400v压降?这初级得多粗铜线才扛得住?

当我没说。我猜一个原因,这管子已经老化了,阴极不行了。

网友:
这种电路的对称供电式设计应该是考虑了耐压问题,类似示波管的供电模式。

楼主:
实际电路图

实际电路图

实际电路图

实际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到矿坛原先讨论过这个严氏电路,原帖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14411-1-1.html
不知道楼主 ...

以电路的实际元件和参考您给出的这些图,设计了电路并绘图发出,请给予指点!深表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要选这"严氏电路",相信....."G2接地"声音好吗?

正负对称供电,g2对阴极正常情况是正的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负对称供电,g2对阴极正常情况是正的高压。

原图作者说的:电路中G2接地,阴极浮地(不接地),声音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这三张图里,FU13阴极电阻只有两个标有数值,而且都是1K,你为什么用2K,阳极电流原图里没有,但按 ...

手头大功率的电阻有2K的就用了,小山城真的不好找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丝对地160v?应该对地接近-500v才正常吧。这样管子压降只有40v,怪不得屏流那么点。

我想不通,找不出原因。

楼主:
实图

实图

实图

实图

实图

实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要选这"严氏电路",相信....."G2接地"声音好吗?

多少年前看到的,就是想做个实验,试听试听

网友:
第二图中fu13是直热管横着放开机很容易造成灯丝和栅极碰极!!

楼主:
想用些垃圾做出好的声音,让你们见笑!可永远不死心呀!(舍不得花钱)

网友:
输出变压器有问题吧  不能压降这么大啊

楼主:
前些年陆续也做了有十来个啦,包括自制外壳,一个理想的也拿不出来。囊中羞涩,只为了手中那一千来个电子管,耿耿于怀,不过最近关注了烧友们和一些烧商们的成就,下了点决心,购了一千多元的材料,特别是输出变压器和空板,有的是时间,在做的过程中寻求快乐吧!说不定还能结交一些老师、朋友!

楼主:
有缘者请加微信13994133997(净石山人)、请关注快手(净石山人)谢谢老师、朋友们的关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建议用高压管做,非要做,要很多只并联,这样也不容易做好。建议你用6n13试试

这和楼主的电路形式完全不一样。这种otl阴出耳放十分不靠谱。

网友:
首先,看了你的图,电路并不合理吧,第一级第二级之间采取直耦方式是有的,但第二级阴极电阻只有1K,这样根本无法正常工作吧,是否笔误,另外第二级阴极电压160V,那意味着1K电阻上有160V电压,阴极电流160MA?后级阴极电压160V,是对地还是对负电压,如果是对负电压,那阳极电流是80MA,阳极电流是合理的,但你前面说只有20V到底哪个表述是对的,建议你直接测量2K电阻两端电压,另外没有2K电阻,你用2K电阻并联得到1K不行么。先不说严氏电路的合理性了,先说你这电路的合理性,第二级没有阴极电容,意味着第二级带有很深的负反馈,如果你1K电阻是笔误,实际阻值要大的多,那么负反馈会非常深,放大系数很低,很可能造成推动不足或者也是笔误实际是有阴极电容的?建议你给输入端输入50HZ 200MV峰峰值正弦波信号,没有信号发生器的话,用个小变压器,输出端分压到200MV峰峰值输入即可,然后测量推动电压是多少伏,用万用表就行,应该达到交流60V以上,否则先把前级电路搞定,再说后级的事情吧,对你这个大机还是比较敢兴趣,自己没有能力做这么大的胆机,期待你的成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