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STK3048推TIP35\36功放

楼主(2020-03-14):
大上周制作的功放板,上周绕了一个环变,因已经上班了,只能用休息时间继续完成,今天制作保护板并开始组装,到下午终于出声了。实测直流供电电压是土36伏,3048手摸估计有40度左右温度吧,功率管静态电流20MA,刚开始接了一个6寸炮灰喇叭,听了10多分钟感觉没大问题,散热片也不热,于是接上我的双15大音箱试试满功率如何,几首歌下来感觉真不错功率十足屋里根本呆不住人,高频亮丽纤悉,中音饱满人声甜美,低音震撼有力,下潜很深。本底噪音不可闻,变压器也很安静,看来3048推TIP35、36表现真的很不错,接下来就是制作面板了。

网友:
乐在其中,楼主手艺不错。

网友:
不错,隔壁老王要敲墙

网友:
这个环牛绕的非常牛!线路板刻的不错,不知TIP35/36一对输出不失真功率多少瓦

楼主:
35.36电流可以达到25A,两对就是50A,但是我这供电电压刚土36伏,就算带4欧喇叭功率也就160瓦。

网友:
引用 楼主:
35.36电流可以达到25A,两对就是50A,但是我这供电电压刚土36伏,就算带4欧喇叭功率也就160瓦。

楼主绕的牛非常饱满,用料足。

网友A:
玩耍的提议;如果高度够,右散热器方向不要变,拿起来,装在管子之上,与左散热器厚板/厚板大面积贴合.

然后,把风扇-- --休了 那个感温管子,改用长罗丝,加云母片,贴在TIP36铜散热板上,这需要极小心.

这一来,没了风扇噪音,35/36在恒温/比较高一点的温度工作,好些频段有些时间音质会有大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耍的提议;如果高度够,右散热器方向不要变,拿起来,装在管子之上,与左散热器厚板/厚板大面积贴合.

然后, ...

右散热片上还有4只管子,挪动的话比较麻烦,风扇的温控开关是70度,一般音量下风扇不转。

网友:
真厉害  佩服你  有这么好的手艺

网友B:
能放电路图一起看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放电路图一起看一下吗?

基本就是这个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3048的好处是基本不用什么调整,而且3048是块高电压的运放,自然表现出色~

是,一装就成,不用调整

网友D:
看看这个铜管散热片怎么样?二手店买的,天龙功放厚膜块散热用,正 想办法改为甲类散热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散热片上还有4只管子,挪动的话比较麻烦,风扇的温控开关是70度,一般音量下风扇不转。

我说的改动,管子完全不必移,不过只是说说而己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个铜管散热片怎么样?二手店买的,天龙功放厚膜块散热用,正 想办法改为甲类散热用。

散二十瓦很勉强,甲类输出难超十二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个铜管散热片怎么样?二手店买的,天龙功放厚膜块散热用,正 想办法改为甲类散热用。

翅膀太薄了吧

网友D:
店主说是进口铝片,散热特别快,

楼主:
继续帖子,外壳造好了,前面板用的黑色铝塑板沾在旧面板上,因是纯功放没有音调电路所以只有两个音量旋钮、一个电源开关,接上喇叭试听,非常完美,变压器安静的没有一点声音,底噪不可闻,功放增益也够用,音质非常干净利落。

网友E(2021-06-08):
要是画板打样就好了   现在捷配打样免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画板打样就好了   现在捷配打样免费的

感谢回复,打样我不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店主说是进口铝片,散热特别快,

好像是纯金属的导热率和电导率成正比,导电越好导热也越好。所谓进口铝片,如果是纯铝应该一样 ,如果是铝合金的话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不一样?

网友:
刀刻的手艺真棒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打样我不会啊

刻板用什么软件绘的呢    可以发份源文件么   试着改成PCB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刻板用什么软件绘的呢    可以发份源文件么   试着改成PCB

没有软件辅助,就是脑子想的

网友(2021-07-26):
曾经也是当年的经典

网友(2022-06-08):
刀功利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