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高手能指点一下吗?

楼主(2020-03-14):
入手一台示波器,方波信号有些失真,不知怎么调整,BNC头的补偿调节失效

网友:
换头,不然没啥好办法

网友A:
别总想着高配,未必合适,也要讲究个门当户对吧。

网友:
探头打到 X10挡了吗?不在X10挡的话补偿调节是不起作用的。

网友:
可以换个探头试试,低频率1000Hz也可以用双绞线连接看看?
这个示波器是全新的,我也购买了一台,总感觉用起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总想着高配,未必合适,也要讲究个门当户对吧。

啥意思呀?这个东西现在可不属于高配了,价格已经白菜价了。

网友B:
补偿范围不够还是补偿没反应?  没反应的话换个示波器探头。 示波器内部不同的灵敏度上还有补偿调调节,调一下Y轴灵敏度看看是否都是一样呀。 Y轴灵敏度开关接触不良也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偿范围不够还是补偿没反应?  没反应的话换个示波器探头。 示波器内部不同的灵敏度上还有补偿调调节,调 ...

谢谢,我找时间在试试看!

网友:
一个是注意:   示波器探头 只有X10档位才用这个补偿,而且也只有X10档位才是标称带宽。

你这个,看着电压档位是0.5V吧?  信号测试端子写的不太清楚,看着像2Vp-p 那么你这个奇怪了,如果你是X10档位,应该是4格才对,你这怎么才3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