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场管检波矿石收音机新电路的实践探索(二)

楼主(2020-03-14):
如图,我实验时,选择性很好;电路简单 ,没有反馈线圈;

图中扼流圈是28uh,单位写错了,抱歉

耦合电容要仔细调,效果才能好;高频扼流圈要2只小的串联效果好,我手里没有得别适合FM的扼流圈,用色环电感28uh 2只串联实验的,效果还可以;

在我之前的FM矿机上实验的这个线路,开始收不到台,以为这个线路只适合中短波,FM不行,在短波大环上实验成了之后,了解了一些这个线路之后,再试FM矿机才成功的,

楼主:
电路图画成这样顺眼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空气可变像双连

是双联,我是串联用的

网友B:
请问马老师,这个新线路的FM机,在现在的接收位置,与你以前用的线路在以前的接收的地点比有哪些改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马老师,这个新线路的FM机,在现在的接收位置,与你以前用的线路在以前的接收的地点比有哪些改善?谢谢 ...

老师我可不够格,称坛友就好。
通过这2天试听,和以前的比,选择性好,声音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双连空气可变是做做胆调频头的好物。

可变镀银的质量不错的

楼主:
现在改成这个图了,效果还可以;

高频扼流圈用的是拆机的镀银线圈1.5UH

网友C:
用您的电路仿了一下,但一点儿声也没有,不知为什么

3mm的铜管在5号电池上绕的四圈,用的0-30P的可cbm电容,电感没有28uH的,用的33和20uH的。查各电路都焊接正常,面包板上的小电容是3-18,3-27的可调小电容,但调多少或调多大也没作用,就不发声,郁闷中。

今天再重改下,您发我的其他几个贴子上的电路,再折腾一下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您的电路仿了一下,但一点儿声也没有,不知为什么

3mm的铜管在5号电池上绕的四圈,用的0-30P的可 ...

你在家实验吗?拉杆天线呢?

fm实验最好焊接完成后拿到室外开阔地方实验,在室内很难有强信号,除非你在发射台很近。

高频电路使用面包板不是很好,中短波固定天线还凑活,fm就比较难了。

先玩玩这个,比较容易成功。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34779&extra=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在家实验吗?拉杆天线呢?

fm实验最好焊接完成后拿到室外开阔地方实验,在室内很难有强信号,除非你 ...

这上铜线上面接的拉杆天线,总长近两米了

主要是手头上没有iss106管子,只有3DQ,所以没有做那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上铜线上面接的拉杆天线,总长近两米了

主要是手头上没有iss106管子,只有3DQ,所以没有做那 ...

2m不需要,1.2m拉杆足够了。

长一点可以收到短波了。

你先按我上面的链接做个二极管的拿出去试试,到湖边或者河边接近市中心的地方。先别做LC调台,先听混台再做LC。

网友:
引用 网友D:
2m不需要,1.2m拉杆足够了。

长一点可以收到短波了。

好的,那就试试二极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您的电路仿了一下,但一点儿声也没有,不知为什么

3mm的铜管在5号电池上绕的四圈,用的0-30P的可 ...

这个电路不是很好,那个二极管桥式检波的简单效果好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39265&extra=
FM,矿石收音机,对器件要求高,布局工艺要求高,您的可变不行,得用空气可变,线圈直接焊接在空气可变上,连接线要用镀银的,要非常短,总之,工艺和器件很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不是很好,那个二极管桥式检波的简单效果好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 ...

好的,Iss106已订货在路上了,等到了试下二极管的

网友C:
Iss106到货了,马上实验,效果特别好,接上就出声,并且没有大合唱,是一个很清楚的台,也听的很清,可能是离电台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Iss106到货了,马上实验,效果特别好,接上就出声,并且没有大合唱,是一个很清楚的台,也听的很清,可 ...

看图片,你好像接错了吧?二极管的极性不对吧?你的图片中的二极管,好像是全波倍压检波,不是桥式整流检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图片,你好像接错了吧?二极管的极性不对吧?你的图片中的二极管,好像是全波倍压检波,不是桥式整流检 ...

是接错了,竟然也响了,回头再重接,换下桥式整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图片,你好像接错了吧?二极管的极性不对吧?你的图片中的二极管,好像是全波倍压检波,不是桥式整流检 ...

重接成桥式整流检波了,但是还是没大合唱,拉杆天线是一米的,下面拖了一米的线,把天线和中波天线搭一起就收到一个台,是那个中波强台,不搭上中波天线就没音,但是我这儿用超外差收音机是可以收到好多FM台的,是不是我这边FM信号太小了?把天线伸窗外也没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接成桥式整流检波了,但是还是没大合唱,拉杆天线是一米的,下面拖了一米的线,把天线和中波天线搭一起 ...

按照这个线路做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39265&extra=
FM,矿石收音机,要附近有,调频发射塔,距离大致在五公里以内,中间还要没有建筑物阻隔,才可以的

网友C:
嗯,就是这么试的,只不过我是用的薄膜电容,没有小容空变,也可能是这儿信息太弱了,五公里内还真是没有发射塔,并且在11层楼上,小区楼很多,肯定也有遮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嗯,就是这么试的,只不过我是用的薄膜电容,没有小容空变,也可能是这儿信息太弱了,五公里内还真是没 ...

调频矿石机要距离足够近,信号足够强才行的,有时候并不是矿石机做得不对,实在是调频信号的传播距离受到限制,只有接收条件特别好的情况下才有好的效果。距离过远就不能保证收听效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调频矿石机要距离足够近,信号足够强才行的,有时候并不是矿石机做得不对,实在是调频信号的传播距离受到 ...

是的,我感觉是我的位置FM信号太弱了,如果电路有问题,那连接中波天线时也不应有音,但它竟能听出台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接成桥式整流检波了,但是还是没大合唱,拉杆天线是一米的,下面拖了一米的线,把天线和中波天线搭一起 ...

电路应该没问题的。我建议你把大合唱机器焊接好装在盒子里,先接长天线收听中波或者短波成功,再拿到市中心离FM电台近的开阔地带试试听FM。
如果听到FM,再回来按照爱鼓捣老师的电路焊接LC。再去市中心试试调台。一步步来。

网友(2023-11-10):
专业,漂亮。实践探索有理有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