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INK (ubnt板 LOCO-5N)无线网桥设置方法-求助

楼主(2020-03-15):
淘得一对E-LINK网桥,主板是UBIQUITI/LOCO-5N如下图
用IP查找工具可以看到和进入IP;但密码ubnt无效。
请使用过或了解使用过的朋友帮助!告诉这种网桥的设置方法。谢谢!

网友:
淘的二手的?应该是上家把用户名及密码改过的了?
看能否找到机器上的Reset按钮通电状态长按10S后再开机进配置界面

楼主:
感谢回复!已经解决,是因为LOGO识别错误造成的,真实型号应该为 E-LINE

网友:
对于这种什么都不知道的网络设备,第一操作应该是回复出厂设置

网友:
与百米有点类似。编过cc版的,为了自动中继用。试过12v也能用

楼主:
因为咱是瞎鼓捣那伙滴,问的不太专业,可也没有一位能回答上来是为啥。可能这就是咱这论坛里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