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好,真是无奈为有请教老师们

楼主(2020-03-15):
老师们好,真是无奈为有请教老师们,我用fu32做了一个发射机,但有个问题就是电路负载过重就会停振.我是用拾电圈试的.老师们是什么原因呢?停振问题怎样解决应该怎样调试,希望老师们说说.感谢了
下面是电路图
下面是临时搭的实物图

网友:
最好是做个震荡电路,再加一级推动。这样的直接晶体震荡电路加发射,很不稳定。只要外部谐振条件打破就不工作了。

网友A:
要用大体积晶振,小体积晶振不行。

网友B:
晶振串接一个100ma小电珠试试,能直观地看到起振时微微发红光,天线串联一只数百P高频高压瓷电容再接到负载上,不能直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大体积晶振,小体积晶振不行。

先谢老师了.我用的小晶振没事阿!不烫不热的就是负载过重就停振

轻负载灯亮

重负载灯就不亮了

网友B:
可变电容的接法自己看看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串接一个100ma小电珠试试,能直观地看到起振时微微发红光,天线串联一只数百P高频高压瓷电容再接到负载 ...

先谢老师了,老师刚才试了一下晶振串接一个100ma小电珠电路就停振了不起振.负载接了400p的电容也没用和以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变电容的接法自己看看是否正确?

老师可变电容没事.只要灯亮就证明LC电路是谐振于晶振上的

网友B:
你说的重负载是不是指室外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重负载是不是指室外天线。

老师是用拾电圈做负载.请看上面两张图吧

网友C:
这个机会引发法律问题吗?

网友:
拾音圈耦合在高放线圈上么?你所说的重负载、轻负载各指的是什么状态?

网友:
重负载灯就不亮了,那图片我看不清拾音圈在什么位置,如果此时拾音圈套在天线线圈上面了,肯定会停振,此时应该调整可变电容位置,但是你这可变电容接法还是头回见到,改下接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会引发法律问题吗?

断句不清楚。这个是合法的吗?

网友B:
刚将手机版改成电脑版图片才看清楚了,拾音圈相当于短路环,这是它套在天线线圈上改变了谐振频率的原因,调整可变电容即可。

网友B:
楼主,此类发射机没有取得无管会的资格证且不是工作在业余频段,试试手装机玩玩就拆了吧,千万别使用哦!

网友D:
你这是推挽振荡电路,给你改改图你试试。

网友E:
楼主:此类电路要仔细调整,屏极槽路要调谐到与栅极晶振频率一致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工作在40m,建议你重新绕一下线圈。有可能你的电路没有工作在7023,而是谐波。

网友:
最好停止,免得惹麻烦。

网友:
敏感话题,容易请去喝茶

网友F:
楼主有证么,这个震荡电路直接输出的,负载过重肯定停振,因为反馈没有了,负载不能过重,考虑下输出用线圈耦合,选择适当的耦合圈数,达到最大输出同时又能稳定震荡。

网友:
电阻好像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将手机版改成电脑版图片才看清楚了,拾音圈相当于短路环,这是它套在天线线圈上改变了谐振频率的原因,调 ...

不行阿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此类发射机没有取得无管会的资格证且不是工作在业余频段,试试手装机玩玩就拆了吧,千万别使用哦!

好的.做机志在过程吧,我以前做过五六个电子管发射机全拆了,我就是喜欢折腾电子管发射机.反而对晶体管电路没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推挽振荡电路,给你改改图你试试。

先感谢老师了.辛苦老师帮忙改的图.但是我照着改也不行和以前的现象一样没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此类电路要仔细调整,屏极槽路要调谐到与栅极晶振频率一致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工作在40m,建议你重新 ...

谢老师了.现在唯有重新绕一下振荡线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证么,这个震荡电路直接输出的,负载过重肯定停振,因为反馈没有了,负载不能过重,考虑下输出用线圈 ...

谢老师了

楼主:
老师眼力真好.这个以前调试时烧过的但还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眼力真好.这个以前调试时烧过的但还能用的

老师不敢当,我也是学生

烧毁的元件不要再用,性能会不稳定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老师了.问题已解决了把振荡线圈.圈数增大三分之一现在重负载也行了.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功率好象小了一点,还没有我以前做过6p1电路功率大.还望老师们给点意见,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