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老师给我找点一下

楼主(2020-03-15):
红波269-2电子管收音机的后面少了一个电压转换帽。麻烦各位老师给我找点一下怎么直接连接哪根线可以直接用220伏。谢谢

网友:
电路图如下:

网友A:
观察初级红黄蓝绿四根线,在变压器线包上最靠里的是初级的头,最靠外的是初级的尾。将中间的两根线焊在一起,就是使用220V电源的接法。

网友B:
把两组110V的串联,别搞反了,就行!

网友C:
用万用表找出电压转换帽上相互间电阻最大的端口(不是无限大),然后直接连上220V电源线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找出电压转换帽上相互间电阻最大的端口(不是无限大),然后直接连上220V电源线就可以了。

那你就真是有点想当然了。

网友D:
把下边左侧蓝色电源线改焊到上边绿色线接点处,中间蓝色与红色线接点短接即可。如果不放心接好后用欧姆表测一下黄绿线间电阻,为黄红或蓝绿间的二倍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真是有点想当然了。

啊!动手少所致,没考虑到电源开关,照我说那样做,一插电收音机就亮了。谢谢楼上两位老师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观察初级红黄蓝绿四根线,在变压器线包上最靠里的是初级的头,最靠外的是初级的尾。将中间的两根线焊在一起 ...

谢谢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下边左侧蓝色电源线改焊到上边绿色线接点处,中间蓝色与红色线接点短接即可。如果不放心接好后用欧姆表测 ...

谢谢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两组110V的串联,别搞反了,就行!

谢谢谢谢,

楼主:
谢谢谢谢,我试试。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下边左侧蓝色电源线改焊到上边绿色线接点处,中间蓝色与红色线接点短接即可。如果不放心接好后用欧姆表测 ...

谢谢谢谢,我试试,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