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管收音机的天线可以用普通电线代替吗

楼主(2020-03-15):
电子管收音机的原机天线特别细,也只有大概1.5米,可以自己用普通电缆替换吗?做成多长合适?

网友:
那要看是哪个型号!!!!曾经有热地板的机器就不能用裸线。

网友A:
用普通电缆是木有问题的,听短波的话越长越好,注意防雷防电,避开干扰源。

网友:
你弄个大铜棒才好使!越长越好?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普通电缆是木有问题的,听短波的话越长越好,注意防雷防电,避开干扰源。

我这台机子现在可以外放,无收音,能帮忙看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台机子现在可以外放,无收音,能帮忙看看吗

图纸收藏了,谢谢!

网友(2020-04-14):
弄个拆机的磁棒天线就可以

网友:
天线用任何金属线都可以,铁丝、铜线、漆包线、电话线、网络线都可以做天线,这个没有什么限制的。。

网友:
这个机子电路考究,品相极好,值得收藏。电子管收音机维修不难,有基础值得试试自己修理。

网友:
我这里也是收不到短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