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管收音机的天线可以用普通电线代替吗

楼主(2020-03-15):
电子管收音机原机天线特别细,只有1.5M左右,能用普通电缆代替吗?多长合适?

网友:
       能用普通电缆(例如拉电灯的软线)代替电子管收音机原机天线,理论上选用绝缘胶皮薄点的减少高频损耗,实际上不觉得。接收的是中、短波,无必要用粗电线。
       接收天线合适长度与所接收无线电信号的波长有关。电子管收音机接收中短波电台,1.5m也合适了,加长一、两米,略有改善,但不会有明显改进,有时候增加了干扰,得不偿失。
       对于各种接收地点、机型,情况有所不同,这事很容易通过实验检查效果。手上没电线的话,收弱信号电台时你用手抓住天线,如果声音改善了,效果令你满意,那你就再找电线把天线加长继续实验。

网友A:
我用的,有线电视线接到楼顶,用铜丝做了个信号定向接收天线,信号不错,电子管可以以收到很多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有线电视线接到楼顶,用铜丝做了个信号定向接收天线,信号不错,电子管可以以收到很多台

信号定向天线该做成什么样子,方便给张图或画一张简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