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脉冲点火器的开关线 与地线相碰,看高压是否打火,会损坏点火器吗?

楼主(2020-03-15):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      判断  燃气灶 脉冲点火器 好坏,
能否把 脉冲点火器 引出的 开关线 与 地环线 相碰,看是否打火?
  脉冲点火器 的高压输出线 如果对 地线 放火(高压打火),说明 脉冲点火器是好的。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有老师指点我说,不能将 脉冲点火器的 开关线 直接对 地线 相碰,
这样 脉冲高压 会损坏 脉冲点火器 中的 三极管,这种说法对吗?

图中是 不带熄火保护 的脉冲点火器,如果 带熄火保护 的脉冲点火器,能将开关线与地线相碰,看是否打火,来判断 脉冲点火器 是否 是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脱机试点火器,必须把地线接在一把罗丝刀,罗丝刀距离高压线一厘米,让高压线跟罗丝刀放电,你懂的,否则空 ...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想请问老师,为什么老师说
”脱机试点火器,必须把地线接在一把罗丝刀,罗丝刀距离高压线一厘米,让高压线跟罗丝刀放电,你懂的,否则空气放电,容易损坏新点火器。。。可以在一块铁板上操作“

对于脱机试燃气灶的脉冲点火器,  怎么样的情况,是空气放电?  我不太理解,  想麻烦老师多说说,谢谢!

网友B:
就是把那个接头接地形成回路的,尽管试,没那么娇贵。脉冲有开路放电要求的,就是高压线不接点火针,一直通电多长时间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把那个接头接地形成回路的,尽管试,没那么娇贵。脉冲有开路放电要求的,就是高压线不接点火针,一直通 ...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老师的贴子中说“高压线不接点火针,一直通电多长时间不坏  ”

我把高压线中插入一根缝衣服的针,把针当点火针来试,这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rry..不是对空气放电、是对罗丝刀金属部分放电(罗丝刀穿过接地环、也可以用一根导线代替)您在测试时。 ...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我在淘宝搜   煤气炉天然气灶脉冲点火器两线双分炉 嵌入式热电偶熄保 1.5V/3V     店名: 少伟
    商品图片 首页是一个视频     找的图

请老师看一下,我发的这个图  是否是老师说的,您在测试时。高压线对接地环放电、能看到放电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确,就是这样测试!!!那个金属条,就是我说的罗丝刀。如果高压线悬空,也能听见啪啪的,放电声,那是在 ...

谢谢老师多次耐心回复指点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多次耐心回复指点我!

我这边有个师傅,维修时经常用手去试,问他不嘛吗?他说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