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关于谐振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0-03-15):
1、一个无源谐振电路发生谐振时,是不是对外都呈纯电阻性质?
2、无源滤波电路是不是都会包含谐振电路的结构?
3、只由电阻和电容构成的谐振电路,谐振频率是1/2派RC,还是1/2派根号RC?
4、谐振电路属不属于无源振荡电路?我认为是属于广义的无源振荡电路,但是RLC无源振荡电路都有正反馈回路,而谐振电路好像不需要正反馈回路。

网友A:
谐振电路必须是高阶电路,RC 只能构成微分电路或者积分电路。
RC振荡器中的多节RC电路是移相电路(180度),并非振荡电路。
看看大学微积分版的《电路原理》就明白了。

网友:
楼主是行家,测试坛友的吧。

网友:
1 理论是这样说的,实际都会有各自的不符合理论的问题,真理是赤裸裸的,现实是穿着光怪陆离的。
2  NO,理论上不是的,实际上每个滤波电容都有寄生电感,所以所有的滤波电路都不是理论上说的状态。
3 孤陋寡闻的我从不知道电阻与电容可以谐振。从电路总的特性上看那是另一回事。
4 谐振就是一种物理现象,有源无非是可以控制激励谐振回路而已,对谐振回路只是激励与响应,无所谓有源
   与无缘,那是激励存在的方式。
本人愚蠢,请勿拍

网友:
站在不同的角度观察,其结果不尽相同。
经典力学和量子力学在未知的领域各有不同的解析和认知。

网友:
概念的含义都是人为定义的,在物理学中有些概念定义很严谨,有些概念是描述性的,自然会产生各自的理解。
1、关于“谐振”我的理解相当于“共振”。物体“元器件如LC、石英晶体”有其固有的“谐振频率f0”,当信号源频率等于f0时,产生共振“谐振”,输出幅度最大,理论上对外呈纯电阻性质,但实际上信号源频率很难等于f0,所以对外还是呈感性或容性。
2、滤波电路有可能会利用能产生谐振的元器件或电路,也有可能利用电感电容电阻的阻抗随频率的变化组成各自需要的电路,跟谐振没有必然关系。
3、利用电阻电容的充放电构成的振荡电路,能否叫谐振电路?真的不敢叫真。
4、关于“谐振电路”我的理解通常是由RLC组成的电路,有其固有的频率和Q值。若给谐振电路补充损耗的能量,就形成了“振荡电路”,若要使其形成振荡电路,则需正反馈,若使其成为滤波电路,无需正反馈。

楼主:
这个帖子让我收获很大,谢谢各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谐振电路必须是高阶电路,RC 只能构成微分电路或者积分电路。
RC振荡器中的多节RC电路是移相电路(180度) ...

好像基本础的串联并联谐振电路都是二阶电路,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你的问题超出了《电路分析》的范围,应该属于基本物理概念的问题,试着回答下。

1、一个无源谐振电路发生谐振时,是不是对外都呈纯电阻性质?
答:谐振回路发生谐振,仅对频率相同的成分呈现纯阻性(特殊条件下对直流也呈现阻性),对于复合信号的其它成分并非阻性;

2、无源滤波电路是不是都会包含谐振电路的结构?

答:并非如此!谐振的本质定义是自由振荡与外部激励同频同相,如果构不成自由振荡,则无法产生谐振,所以低阶的,不含两种储能元件的滤波电路,是不存在谐振这一概念的。你可以把LC谐振理解为秋千,具有自由振荡,外力可以推着其往复运动;而二阶以上纯电容或纯电阻无源滤波网络则相当于连环瀑布,不能被外力推着往复运动!

3、只由电阻和电容构成的谐振电路,谐振频率是1/2派RC,还是1/2派根号RC?
答:既然问题2的答案是否定的,问题3就不存在了,那个频率不叫谐振频率。

4、谐振电路属不属于无源振荡电路?我认为是属于广义的无源振荡电路,但是RLC无源振荡电路都有正反馈回路,而谐振电路好像不需要正反馈回路。
归属性质的判定需要看定义,你的无源振荡电路是怎么定义的?
什么叫做RLC无源振荡电路?

以上问题纯属概念问题,研究概念是哲学的任务,中国古代叫做名学。概念都是人为定义的,定义得好就会被普遍接受,为行业树立良好的形象。定义得不好就会导致混乱,比如:华人、华侨、华裔,就是个王八蛋的定义,凡是不能望文生义的定义,都不是好定义。

网友:
这几个问题正如楼上所言,主要是概念或说定义上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什么叫谐振?如果把“振幅达到最大”作为谐振,那么可以明确告诉你,振幅最大时电压电流未必同相,也就是说不一定呈现纯电阻。关于这个问题,LZ不妨去查查力学里的“速度共振”与“位移共振”,也许会有所启发。
第二个问题,“滤波”和“谐振”原本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滤波电路按频率特性一般可分成低通、高通、带通、带阻等几大类,按照这样的划分,谐振电路属于带通滤波。
第三个问题,通常不用“RC谐振电路”这种说法,但有RC带通滤波电路,比如文氏电桥振荡器中的选频网络,其对应的振荡频率是1/2πRC,没有根号。
第四个问题,一般来讲“振荡电路”是将直流电源的能量转化为正弦波或者其他周期信号输出,因此必须有电源,不存在“无源振荡电路”这种说法。当然,理想LC回路是可以自己维持振荡的,但那叫自由振荡,而且不能对外输出(输出了自己的能量就渐渐没了)。谐振电路只是振荡电路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负责选频,除它之外还需要有源放大器件(三极管、场管、运放之类)和电源才能产生稳定、持续且能对外输出的振荡。
最后一句话总结:谐振和振荡是两回事,前者是在外部能量来源(信号源或者说激励源)作用下产生的现象,后者是自己有能量(电源)从而能“无中生有”对外输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