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电子管收音机如何修复

楼主(2020-03-15):
手里有台青海产的六灯收音机,目前是功放有用,无收音,请大家多给建议。

网友:
重点检查收音部分的电路,包括波段开关、电子管、中周、线圈、阻容件,有无开焊、接触不良、元件损坏等!

网友A(2020-04-27):
可能收音机是好的,需要接天线。。那个线圈可能是震荡线圈。。短路不行需要接回去。每一个波段都有一个震荡线圈和天线线圈。。

收音机是利用L电感和C电容并联形成了带通调谐电路,这个调谐电路会共振在某个频率。收音机利用调谐线路来做过滤把其他频率高频讯号过滤只有共振频率的信号可以通过,为了可以调谐到不一样频率一般都才用固定L电感调谐可变电容,这样当你调可变电容可以选择你想要的电台,把你不想要听的电台过滤掉。

这个是标准超外差收音机,主要有5管 或者5管 +1个电眼。调幅收音机主要灵魂是检波器把收音机高频讯号和音频分开,在你线路图里就是2AP16 和 2个100pF电容一个47K 组成。这个线路你也可以看看矿石机原理,矿石机是没有任何电子管或晶体管做放大直接把天线讯号送去检波。

为了增加灵敏度,就必须加放大器,放大器基本上有两只一种是低频放大也就是检波后变成音频了在经过音频放大器,基本上就是一个矿石机加音频放大器。 另一种放大是高频放大器,就是把天线信号放大后在送去检波。

放大器放大是有限度的,如果过度灵敏会不稳定容易起震荡就是会有啸叫声,还有过度放大会把杂讯也一起放大。所以一般收音机比较灵敏的都有高频放大再进入检波,检波后在做低频放大。

早期收音机有一种的是 2-3级高频放大再经过检波在做2级低频放大,那种收音机叫Tune Radio Frequency (TRF)收音机 或者中文书叫高放式收音机。这个收音机虽然灵敏度很好,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波段的低端和高端灵敏度和选择性不一样。低端比较不灵敏,高端比较灵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后来人民用了外差收音机。

外差收音机是把要接收的频率经过变频转去固定的频率再检波。那个固定的频率叫中频然后送进检波。普通收音机中频都选择465Khz频率。这个是因为在中为了提高灵敏度在中频有加了一个放大器叫中频放大器这个就是我们称为超外差,外差和超外差分别是有中频放大器和没有中频放大器。收音机整体的主要灵敏度在中频放大器那么收音机对于高波段和低波段灵敏度比起高放式的平均,选择性也比较好。

在你线路图里6A2就是变频管。 6A2其实有两个工作部分一个就是本地震荡,就是阴极和第一栅和L4或L5(一个短波一个中波)和360可变电容线圈形成震荡线路。阴极位输出,第一栅为输入,震荡线路是把杂讯放大经过LC调谐带通过滤线路过滤只让LC震荡频率通过形成一个固定等幅的正弦波。

6A2的第三栅,和L2或L3(一个短波的一个中波)和360可变电容形成调谐线路对天线高频进行带通过滤然后送进6A2的第三栅做变频。 变频输出的固定中频由6A2的屏极送到B1中频变压器进行带通滤波。你会发现中频变压器也是一个LC调谐线路不过这个调谐线路是工厂已经调好对465Khz进行带通滤波。如果没有仪器最好不要调。6A2 变频原理是 比如你接收的中波频率是1Mhz或者1000Khz,为了得到465Khz输出本地震荡必须是1465Khz 那么 本地震荡减去输入的高频1000Khz 就是差频465Khz。 这个公式可以看三角学里的 SinASinB=0.5cos(a-b)-0.5cos(a+b) A可以是你的调谐输入的频率,B可以是你的本地震荡频率,Sin和cos都一样只是相位不一样。这个公式可以得知6A2其实除了本地震荡还有就是把输入高频和本地震荡做一个乘法从公式得知会有两个差频,一个是a-b就是 1465Khz-1000Khz=465Khz(假设当你接收1000Khz的频率)和a+b 就是 1465Khz +1000Khz =2465Khz 当经过中频变压器,因为LC调谐带通会把其他频率包裹2465Khz过滤只让465Khz通过,经过B1中频变压器后只有465Khz中频。

第2列子假设你接收的频率是900Khz 那么本地震荡必须是1365Khz ,就是1365Khz-900Khz也是得到465Khz 这个就是为什么可变电容是双联的一起调谐。

接下来经过B1 就送进 6K4做中频放大,虽然变频有一些增益,不过收音机主要增益来自6K4,6K4只对465Khz做放大,自然在任何频率有了比较平局的增益加上中频变压器有很好的过滤能力我们称呼为高Q值选择性就大大提高了。6K4输出在经过B2中频在做一次带通465Khz过滤才送到2P16二极管做检波。中频过滤为什么用变压器不是LC,因为LC调谐变压器好处除了带通过滤还有可以隔离不会把屏极的高压连接到输出。

当到了2P16二极管和两个100pF 一个47Khz电阻做检波过滤高频输出的就是音频。音频的输出在经过2M电阻和0.47uF电容做平均就得到AVC讯号这个讯号好像是把音频的声音音乐都过滤而得到平均的电平是多而得之无线电信号的强度,这个AVC信号也接到6E2电眼做信号电平显示,AVC也接到 6A2(经过L2或L3)和6K4(经过B1)做自动音量控制,因为6A2的第3栅和6K4的第一栅有特殊加工我们称为遥载五极管或七极管这样就可以把音量稳定不管讯号弱是收音机自动提升增益,信号强时收音机自动降低增益。

最后的就是6N2做低频电压放大(称为前级放大)只是把音频放大,6P1做电力放大,喇叭需要电力才能驱动(除了电压要有电流放大才称为电力放大),因为6P1做电力放大自然就需要消耗较大的电流所以6P1是比较热,有比较大的屏极来接受更多电流和散热。

最后一个部分6N1 在6P1下面的一般收音机都没有这个,我估计应该是高频电力放大输出就是在音频部分分开高音让6N1做放大输出其他的让6P1推动。一般收音机只有一个6P1。 。你的收音机是用晶体二极管做电源整流比较省电,一般都是用6Z4做全波整流把市电交流电变成直流在经过22uF 和33uF高压电容做平滑,收音机必须在纯直流才能工作,就是没有交流成分不然会产生交流声。

网友B(2020-03-15):
重点关注波段开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懂修理吗?
不懂,问也白问!
懂,也不需要问!

我不懂。
我要都懂了就不会问的,我是菜鸟,可每个人都是从小白成长的。

网友C:
您懂修理吗?
不懂,问也白问!
懂,也不需要问!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太宽泛了,一切皆有可能坏的.如果你有基础知识的话,能大大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
        重点查中放6K4和变频6A2及其所属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点关注波段开关吧。

波段开关我用酒精清洗过了,没用。手部接近双联电容时声音会变大,在短波段有啸叫声。

网友:
住的地方中短波信号很差,或者没有接天线。将收音机搬到开阔无高大建筑物遮挡的窗口。接长天线。

网友D:
读两本电子管收音机的书,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读两本电子管收音机的书,有好处。

能给我介绍几部相关的书籍吗?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给我介绍几部相关的书籍吗?

《电子管收音机技术问答》
《业余电子管收音机设计》
《怎样装配收音机》
《电子管收音机维修技术》
《简单交流收音机》

网友:
需要办个学习班。

网友E:
我也是小白,我两可以讨论

网友:
建议学习:毛瑞年的书:(电子管收音机的修理)

网友:
短路双联本振联,6A2的22K电压会有微小变化,无变化则停振,查6A2的屏压、帘栅压是否正常,电压正常换6A2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复,现在短波能收到几个台了,不是太清晰。还有就是两个喇叭,大的那个好像没声,高音电位器和低音电位器都是旋到最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小白,我两可以讨论

加个QQ好友吧,我QQ号:20615736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复,现在短波能收到几个台了,不是太清晰。还有就是两个喇叭,大的那个好像没声,高音电位 ...

该收音机低频部分高低音独立输出,高音功放管为6N1,低音功放管为6P1,大喇叭不响检查6P1部分,包括喇叭、输出变压器、电子管及各级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段开关我用酒精清洗过了,没用。手部接近双联电容时声音会变大,在短波段有啸叫声。

手部接近双联电容时声音会变大,在短波段有啸叫声.说明中频以后都没问题。重点查查高频部分线圈和电路有没有断线,波段开关是否清洗良好(用万用表一个一个耐心测量)。更换一下6A2试试。

网友:
不好学   只会用

楼主:
我昨天擦拭波段开关的时候吧波段开关的瓷片弄断了,现在需要在它上面对好裂缝,压住才可以用,头大啊,
现在只有换了,

楼主:
还有请教各位这是起什么作用的,有一根细线被我搞断了,也得换

网友(2020-04-26):
这个不是一时半会就学会的,经常动手,交交学费,慢慢就会成为行家里手。

网友:
慢慢来,循序渐进,敢动手就是进步,大不了都给拆成零件也是学习的过程,最后再给复原修复那不就学会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请教各位这是起什么作用的,有一根细线被我搞断了,也得换

这是中波线圈,下面圈数多的是天线线圈,上面三段是调谐线圈,如果断头在外面,拆下一两圈接上即可。

网友:
初学者玩收音机带好橡胶手套,戴好护目镜,喇叭有交流声吗?整流功放管烫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收音机是好的,需要接天线。。那个线圈可能是震荡线圈。。短路不行需要接回去。每一个波段都有一个震荡 ...

路过认真学习了老兄的理论介绍

楼主(2020-06-12):
引用 网友A:
可能收音机是好的,需要接天线。。那个线圈可能是震荡线圈。。短路不行需要接回去。每一个波段都有一个震荡 ...

谢谢前辈全面认真的解答了,我现在把调感线圈换上了,就是背景噪音很大,这是电台本身的原因还是收音机的原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只有一个喇叭有声音(直接连6P1输出变压器的这个,是4欧姆阻抗的,照片上右侧的),左侧喇叭没声音,是我接线错了吗?

网友F:
这个收音机功放部分高低频是独立的,左边喇叭没有声音检查高音频有关电路(包括耦合电容,6N1及输出变压器、喇叭等)。

网友:
中短波很多地方信号不好,收音台太少,干扰大,调频才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收音机功放部分高低频是独立的,左边喇叭没有声音检查高音频有关电路(包括耦合电容,6N1及输出变压器 ...

你好,我试了两只喇叭都是好的,6        N1输出那一路都正常。6P1我不知道怎么测试它的好坏,还有它的输出变压器。6P1管通电的时候灯丝亮度很弱。

网友:
输入端接入信号声音正常,说明功放部分正常,

网友:
需要查的是收音部分电路,用一条1-2米电线,接入天线部位,再找原因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试了两只喇叭都是好的,6        N1输出那一路都正常。6P1我不知道怎么测试它的好坏,还有它的输出变压 ...

楼主的自述右边喇叭4欧姆接6P1有声音,左边没有声音,又说6N1输出那一路是正常的。不知道哪个准确?测试6P1,用金属改锥碰7脚应当有较大的卡拉声,如果有万能表可以测试各级电压。

网友:
先找有关书籍看看,也可下载资料学习。慢慢会弄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自述右边喇叭4欧姆接6P1有声音,左边没有声音,又说6N1输出那一路是正常的。不知道哪个准确?测试6 ...

你好,我前面的描述前后矛盾的原因是我上面37#发的照片上左边的输出变压器上有标识,只是原来的印刷体字是6P1输出,4欧姆,后来仔细看了后发现字体上面又有手写的改过的6n1输出,8欧姆的痕迹,由此才有的前面自相矛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懂。
我要都懂了就不会问的,我是菜鸟,可每个人都是从小白成长的。

不要怕!慢慢学着修,时间一长就会明白。会有收获。和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