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电流表的问题

楼主(2020-03-15):
老师们:
我找了一个小电表,取出了小表头,打算用它DIY一个小电流表,但原来的表量程太大,是3A和0.6A的,我想改成3MA 和 6MA的,反正也还用 它原来的标识。请问我应该怎么做?

我找了个电池、电位器、万用表与此表头串联,测了一下当电流加到1000UA时候,表头满偏,测表头内阻是230欧。
所以我问一下,是并联一个线圈还是并联一个电阻?并联一个多大的线圈或电阻才能达到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字表的压降是不是都很小

电流表串联在电路里总是会有压降的。为了减小对测量造成影响、我们应该尽量使用较大的量程来测量电流。
您的这块小表头可能不是线性的,制作前最好验证一下,加333.3uA和 666.6uA看看表针能否只在1和2分度线上?否则做完了原表盘也不能用,需要重画。

网友A:
这个表头不怎么样。1.表盘刻度不像线性的,调整非常困难,除非重绘表盘。2.满偏1mA,内阻230欧,说明磁场太弱或失磁,也可能是游絲太硬。该表头做个电源指示较合适。

网友B:
当然是电阻呀,分流电阻,你看到原来的那个线圈状的也是个电阻。
你要改成3毫安的,那么就要让分流电阻分掉2个毫安,电阻值就是230欧姆的一半,115欧姆。
你要改成6毫安的,那么就要让分流电阻分掉5个毫安,电阻值就是230欧姆的五分之一,46欧姆。

网友:
你并一个115欧姆和46欧姆的电阻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电阻呀,分流电阻,你看到原来的那个线圈状的也是个电阻。
你要改成3毫安的,那么就要让分流电阻分 ...

原来它就是两个线圈,我看也就是普通漆包线呢。

您说的我明白了,如果并联一个115欧电阻,那么,加上230欧内阻。总内阻就是77欧。这种电流表串入电路里对电路也影响太大了吧?小电流的电路估计还好

楼主:
它以前就是并了这么俩线圈。

网友:
有可能是康铜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它就是两个线圈,我看也就是普通漆包线呢。

您说的我明白了,如果并联一个115欧电阻,那么,加上2 ...

你这就是量小电流的呀,不管是大电流还是小电流,用你的表头做成的电流表,满度时电压降就是230毫伏,不算大。

网友C:
可能是铜丝,0.6A档0.39欧姆,3A档0.0767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就是量小电流的呀,不管是大电流还是小电流,用你的表头做成的电流表,满度时电压降就是230毫伏,不 ...

以前上学时候物理全班第一,刚才你说完这个数字我竟然没反应过来,马上算了一遍,还真是两个档都是电压230MV,一个档内阻是77,一个档内阻是38,竟然两档压降一样,奇怪的数学题啊。

不过0.23V的压降也挺厉害的了,测个1.5V电压的机子,光表就用掉0.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铜丝,0.6A档0.39欧姆,3A档0.0767欧姆。

也就是说这个表不管做成多大量程的,压降都是0.23V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这个表不管做成多大量程的,压降都是0.23V对吧。

是的,即使数字表电流档200mv压降也很正常,如果对这个压降敏感的话用实验室电源把sense接在负载端。话说这不像物理第一啊

网友:
我初中时物理就学过这个,欧姆定律,并联电路计算。

网友B:
你花点时间网上找找看,比你这个0.23压降小的表多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上学时候物理全班第一,刚才你说完这个数字我竟然没反应过来,马上算了一遍,还真是两个档都是电压 ...

不是光表就用掉0.23V,这个理解不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花点时间网上找找看,比你这个0.23压降小的表多不多。

数字表的压降是不是都很小

网友:
多档位的万用表。须按照所谓闭路抽头式电路连接,并切换档位,比较安全。具体设计方法可以参考一般万用电表维修书籍。如赵宝义的万用电表以及邱传训的万用电表设计。前者在本论坛可以下载到电子书。有一个诀窍是,给表头先串联一个小电阻,再并联分流电阻。以防止出现无限循环小数阻值的分流电阻。因实际工程中,无论什么电阻只能选取有限位数有效数字。高中物理课教材上的电流表电压表设计,不过是最简单的原理电路。

网友:
先天不足,表头灵敏度低。改造后还有几十欧的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头不怎么样。1.表盘刻度不像线性的,调整非常困难,除非重绘表盘。2.满偏1mA,内阻230欧,说明磁场太 ...

您说对了,这小表头确实是一个粗制滥造的东西,没任何精度可言,因为这是中学生物理老师给学生表演用的,
“同学们!老师把开关合上了,你们看看电流表是不是动了,对,动了说明啥,说明电路有电流通过了,好了下课吧”
那么我改造这个东西干啥呢,我也就是要拿它搭个三极管测量好坏的电路,当我改变基极电阻时,它只要能体现集电极电流变大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