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两种底盘设计那个好些?

楼主(2020-03-15):
请问这两种底盘设计那个好些?

网友:
倾向于2方案,1方案感觉前部太过拥挤,另外电感线圈能不能统一一下外观,那三个是罩壳的,就一个英式的,感觉很突兀。。

网友:
我用过方案一,只是觉得好看些。。。。

网友A:
有人说一方案比二方案底噪小。但是二方案视觉上更美观,而且我实做过摆位和它几乎一模一样的机,底噪很小

网友:
我喜欢第二个方案!

网友:
还可以第三方案。底盘还可大一点。

网友:
我喜欢把变压器和电感都放到一起

网友:
将电感线圈放到板子下边去。

网友:
二者选一的话,只能选二。要我个人看法,电感太突兀, 换个罩或者塞机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一方案比二方案底噪小。但是二方案视觉上更美观,而且我实做过摆位和它几乎一模一样的机,底噪很小

你做的没错,想的不对。第二种方案电磁干扰更小。

楼主:
有劳各位了,定做的套牛,觉得200ma的有点小,于是换成350ma的,重新定做电感当时没到货,于是用英式的客串一下。我也是感觉电源牛在前面有点感觉拥挤,一时拿不定主意才咨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