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环球901收音机电路图

楼主(2020-03-15):
求:环球901收音机电路图

网友:
看看这个对吗!

楼主:
朋友你好,谢谢你,但是电路图的原件数据看不清,可否麻烦您拍一个或扫描发上来,谢谢啦。。。。。。。

网友:
又给你找了个图

楼主:
两个问题:
第一后级两只3AX81发烫应该怎样测量功放管电流,怎样调整?
第二原机器变频管坏了更换好的,天线线圈断线接好,调整双联收到台的噪音但是不出声音,更换检波2AP9仍然只有噪音,这噪音不是一直有,是旋转双联到有台的位置就收到噪音,但是听不到说话声音,这是什么原因,?

以上请指教,谢谢。

网友:
帮你分析一下原因,不一定完全对,作个参考,1.该机功放是OTL输出,没有输入输出变压器,接喇叭的那个200UF电解电容的负极对地电压应该是收音机供电电压的一半,测功放管电流是断开BG8集电极串万用表电流档测量,R22(200欧)可能是调功放管的静态电流的,W2(150K)是调中点电压的,2.有噪音收不到台牵涉的地方多了,振荡线圈,中频变压器,磁棒线圈的位置,变频管.中放管的静态电流,以上任何一个出现问题都会收不到台,收不到台的故障你先测一下变频管的静态电流是多少,电流小了也会收不到台,还有看一下中周有没有调乱过。

楼主:
昨天休息,调整W2将中点电压调至一半,调整R27,将BG7集电极电流调整到5毫安,测试一个下午,基本稳定不变。

楼主:
更换所有的电解电容,将大部分旁路电容换成瓷片电容,各级晶体管电流都调整到合适。调整中周,统调后,发觉这款收音机还真不错,哈哈

楼主:
更换除云母电容外所有的电解和电容,灵敏度和音色变化很明显

网友(2022-03-09):
我也有一台,快修好了,中波磁棒天线换了凯歌4B15A的,换了3个中周调裂的磁帽,换了一个变频管,换掉几个电解,可变电容也换了,声音还不错。

谢谢黑河小王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