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4核心板刷micropython成功

楼主(2020-03-15):
买了个stm32f104ccu6的核心板准备学习stm32单片机发现这个板子可以跑micropython固件于是按照说明在背面焊上一片w25q32后烧录入python固件,成功点亮。stm32和python都是才开始学慢慢研究。
我是现买了401板子才发现焊上flash芯片就能刷python,后来知道stm32f411ceu6板子可以直接刷python,另外还有更便宜的esp8266也能跑python。
感觉micropython比arduino的c舒服多l,反正我是看见c的花括号就难受。
感兴趣的朋友如果想试试micropython的话推荐用esp8266或stm32f411板子。
如果在x宝上买stmf401/411核心板一定要选黑色的不要买绿色的绿色的刷不了micropython,另外卖家给的网盘资料里的micropython固件是初版固件现在的板子不能用请到https://gitee.com/WeAct-TC/MiniF ... ard/SDK/micropython下载新版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stm32还是学原生的keil开发的好
要想开发简单快捷,其实stm32都是可以跑rtos的
谁会去用arduino和pytho ...

像我这种非专业的小白会用 ,坛子里玩arduino的不也一大把?业余爱好搞就是要个简单易用。你不能要求普通的电子爱好者有专业开发的水平,能把单片机控制和传统模拟电子结合起来搞创新制作就好,尤其坛里好多年龄大的老师再去深度学习现代智能控制不容易。
另外我以前一直玩的avr和pic的8位单片机一直用basic编译器,现在刚开始接触stm32之类arm核的控制器从头学c还是挺困难的,毕竟40多的人了本职工作和电子,计算机又不搭边。对我来说python好上手。

网友A:
学stm32还是学原生的keil开发的好
要想开发简单快捷,其实stm32都是可以跑rtos的
谁会去用arduino和python

楼主:
# main.py -- put your code here!

from pyb import LED
from time import sleep_us,sleep_ms
led = LED(1)
led.off()
sleep_ms(100)

while True :
    for x in range (0,511) :
            a = x*8
            b = (511-x)*8
            led.on()
            sleep_us(a)
            led.off()
            sleep_us(b)
    led.on()
    sleep_ms(100)

    for x in range (0,511) :
            a = x*8
            b = (511-x)*8
            led.on()
            sleep_us(b)
            led.off()
            sleep_us(a)
    led.off()
    sleep_ms(100)

搞了个简单的呼吸灯先试一下,这个板子比micropython官方的Pyboard板功能要简单gpio引脚也少,官方标准Pyboard板上有4颗led: LED(1)、LED(2)、LED(3)、LED(4),其中LED(3)和LED(4)有LED(x).intensity([value])方法来改变亮度。而我用的这个板子上只有LED(1)而且没有.intensity方法,所以我用的别的办法实现的led亮度变化,大家可以看看我的代码猜猜我的方法。

楼主:
精通stm32的老师先别急着喷我,我是小白刚开始学还没有学习如何用pwm功能呢,用的笨办法实现的类似功能。

楼主:
而且板载的这颗led固定占用PC13引脚而PC13是没有pwm功能的,我只是简单试一下所以就用的板子上的这颗led

网友B:
引用 楼主:
# main.py -- put your code here!

from pyb import LED

python引用那个库,可以操作stm32系列?有资料吗?

还是只能操作这一个型号?

python语言是简洁,但是需要调用其它类库才能完成功能,也就是说,其能力大小在于类库。

其类库,又是用什么语言写的?应该不会再用python吧,这种解释语言快不了。

对吗?

网友C:
学习还是原生的C好, 我同意,  你这语法,和c也不会差多少,stm32的C也不复杂,常用的就那一些,真学一下也很快的

淘宝9包邮的最小系统板做工太粗糙,我已经重新画好一块,准备打样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还是原生的C好, 我同意,  你这语法,和c也不会差多少,stm32的C也不复杂,常用的就那一些,真学一下也 ...

Mark,发个图看看

网友D:
esp8266还是用lua的好,比micropython支持的更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ython引用那个库,可以操作stm32系列?有资料吗?

还是只能操作这一个型号?

micropython是在python3.x基础上简化保留了部分python核心库另编写了针对单片机硬件的底层库用c语言写的,专为在单片机上运行准备的。国内常见支持的开发板主要有stm32f405/407系列、esp32、esp8266、BBC microbit等,8位单片机不支持。采用的是MIT协议开源基本上等于源码随便用,你也可以编译适合自己开发板的micropython。我用的就是weact工作室为stm32f401/411开发板编译的固件。网上资源可百度micropython,官网www.micropython.org ,源码可见https://github.com/micropython/micropython ,另外我是小白刚开始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esp8266还是用lua的好,比micropython支持的更全面。

是esp8266上lua可以说是原生的,lua太小众了网上学习资源不多。另外德仪的ti-nspire系列图形计算器也支持lua,cncalc论坛有大神用lua给ns计算器写了游戏、词典等应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esp8266上lua可以说是原生的,lua太小众了网上学习资源不多。另外德仪的ti-nspire系列图形计算器也支持 ...

lua也很简单,一本小教程,加上nodemcu的在线文档里的例子,足够。
nodemcu的在线文档写的相当详细,唯一不方便的就是全英文,英语不好的坛友可以配合谷歌浏览器自带的翻译功能看。

百度搜索【lua中文教程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还是原生的C好, 我同意,  你这语法,和c也不会差多少,stm32的C也不复杂,常用的就那一些,真学一下也 ...

是,开发单片机肯定是C好。这个micropython和arduino一样都是为非专业的普通爱好者甚至非理工专业的爱好者准备的。我45岁往上的年纪,职业和电子、计算机行业无关年轻时学过的计算机语言就是basic还是每一句都要带行号,goto满天飞的那种。现在就是玩玩不想找虐再从头学c语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开发单片机肯定是C好。这个micropython和arduino一样都是为非专业的普通爱好者甚至非理工专业的爱好 ...

有时间可以了解一下stm32 c语言,其实不复杂

我倒觉的芯片本身的功能更重要,用什么语言开发只是习惯而已, 不管什么语言,程序结构大同小异,语法也无非赋值,判断,循环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