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锐捷RG-M5000E-AC60电源,怎么用?

楼主(2020-03-16):
搞到一个锐捷RG-M5000E-AC60交换机电源,不知道怎么用?请教各位,望不吝赐教

楼主:
按指示,红色箭头应该是12伏输出,但是现在没有电压。是不是还要那些细细的插脚给一个触发信号才能有输出呢?

网友A:
有三个短脚比较特殊,相互两两短接试试

楼主:
细细的针脚从左到右,3和4脚有3.62V,9,10,11脚有0.08V,其余各脚没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三个短脚比较特殊,相互两两短接试试

细细的针脚从左到右,3和4脚有3.62V,9,10,11脚有0.08V,其余各脚没有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细细的针脚从左到右,3和4脚有3.62V,9,10,11脚有0.08V,其余各脚没有电压。

三个稍短的脚短接试试,很多电源都是两个针脚短接启动,个别有需要加电阻三个或以上脚相连才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稍短的脚短接试试,很多电源都是两个针脚短接启动,个别有需要加电阻三个或以上脚相连才启动的

感谢指导,短接试了几种方案都无效。拆开后发现控制板是单独的小板,主板过来有12伏,现在绕过控制部分,在图中a,b点焊接一颗5A保险丝,现在可以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短接试了几种方案都无效。拆开后发现控制板是单独的小板,主板过来有12伏,现在绕过控制部分, ...

最好带负载看看电压会不会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带负载看看电压会不会下降

经带负载测试,正常输出,电压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