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台可变音色的胆耳放

楼主(2020-03-16):
      现在胆机的指标越做越高,可是胆味却越来越少。突发奇想就做了一台三音色的胆耳放,回味一下童年的胆味。第一档听弦音和弹拨音,这档胆味最浓、第二档听人声、第三档听交响乐。
       1、电路
      电路相当简单、成本相当低廉,元件相当普通。
图中帘栅极稳压管是防过压设的,一般电压在135-150V都有很好的表现。

      2、原理是利用不同的负载阻抗反射变换初级阻抗,阻抗越匹配频响越宽、胆味越淡,初级阻抗越高、频响越窄、中频提升越大。根据这一特性可以调出自己的音色。
     不同负载阻抗的测试图
     3、初装测试,在这个平台上测频响、试听,调试,有可调的开关电源调试胆机就相当方便。
用这块多用板的一部分焊一个。

装好后调试、试机

    4、最后简装,没有机箱,先用塑盒代替。
    原想用开关电源,全程无噪声,因功率大有些浪费,而且体积比小工变大所以改为工变供电。灯丝直流串一支电阻限压。输入端用100K电阻时有噪声,接入信号线后无噪声,极其安静。

整机功率15W多一点。

    5、听后感。
    试听器材,数码播放器用II2信号输入自制AK4497X2解码器,直联胆耳放,全机无一个耦合电容,耳机AKG-Q701。
听了弦乐、弹拨乐
听了人声
听了交响乐
听同一首歌在不同的档位有完全不同的音色,浓-淡、厚-薄、饱满-尖利。
    爱好者手中一般都这些普通的元件,搭一个很便当,一试便知。
今天用电脑信号直联也有明显的改善,就是有一点电脑过来的高频底噪。

楼主:
老友好,我刚发你就来了,真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友好,我刚发你就来了,真快

碰巧看见了 很不错的创意。

网友A:
楼主又出新作了,顶一个

网友B:
发三个优酷或土豆的视频听听,不然就是看你说,大家在意淫

网友C:
播放软件就带EQ,何必多此一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播放软件就带EQ,何必多此一举。

如果EQ能代替的话,石机变胆机,胆机就有胆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三个优酷或土豆的视频听听,不然就是看你说,大家在意淫

本来想写一句,《这帖可能会引来大墙砖,先慢砸砖,先试后再说》后来改为〈爱好者手中一般都这些普通的元件,搭一个很便当,一试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又出新作了,顶一个

谢谢老友,这个小东东值得一试,非常好,成本低、材料便宜又好找。

网友D:
表面看是频响有变化,其实失真度还有变化,楼主也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面看是频响有变化,其实失真度还有变化,楼主也测一下?

对啊,音色变了,肯定不和原来一样,广义上是失真,狭义上可称润色。大师手中肯定有这些常用件,搭一个试试,调整与耳机并联的电阻值就能获得频响宽窄,音色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