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了两个咏梅小收音机

楼主(2020-03-16):
旧物市场开了,想淘几个旧收音拆零件或淘几个小盒做单管机。结果很失望,就看到两个这样的收音机,我一看就知道是集成电路的,花了八块钱买了两个,心思拆了可变电容和磁棒用,没想到回家一试,一个可变坏了,一个因为电池漏液扬声器和电池夹坏了,换上后就都能正常用了。
和咏春6管中波机比,灵敏度和分辨力都强的太多,而且对手机充电器的干扰也强些。
就是有个问题,有很多这类集成电路的中短波两波段机子,收短波德频率太窄,只有14m到15m之间。那么同样的可变电容,为什么咏梅s203能收6m到16m呢?这么窄的频段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磁棒是中波的,短波应该是用中周当线圈,那么还有三个中周,一个是中波本振,一个短波本振,只有一个中周是中放用的,还有个晶体滤波器做465千赫中频。

网友:
这种可变电容上直接安装拨盘的收音机,将短波频率覆盖收窄,反而容易将电台调谐准确。如果频率覆盖太宽,结果是难以调谐。经常调过电台。

楼主:
只能收1兆多点的短波段,白天能收几个台,晚上一个台都没有,这短波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网友:
集成电路小机器也挺可爱的。

网友:
我奶奶80年代作为劳模的奖品就是这样一台咏梅牌收音机,一眨眼,我都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