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款现代的MF47表头能微调吗?

楼主(2020-03-16):
买了块现代的MF47表,感觉灵敏度有点不足。是这样测量的,万用表放在50uA档,串联一个数字表、一个电位器、一节1.5v电池,万用表调到50uA压线的时候,数字表大概是51.2uA。
把后盖打开了,表头上还有一个小盖子,也打开了,看到有一块铁,暂时没有接着拆,这样的表头能微调吗(表的电路板上没有微调电阻)。
谢了!

网友A:
偏差这么小(-0.4%),不需要调了吧?

网友:
现在都是内磁表头,没法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差这么小(-0.4%),不需要调了吧?

不好意思,前面打错了,显示大概是51.2uA

网友:
加个钕磁片试试

网友:
1、先要确认所用的数字表是否准确,最好用4位半以上的数字表;
2、次要分清是外磁还是内磁?外磁能调,这点误差很好调,但要取出表头才行;

网友:
表挺好,好像外磁表,不用调了,如果有高要求,把后盖加一块小铁板,黏在后盖上,就差不多了。你那个后盖里面应该有块防磁的铁板吧?

网友:
7楼说得对,那个内六角螺钉就是磁分路器,往外拧一点,灵敏度就提高了。这样的表我有一块,把螺钉全拧出来,表头灵敏度大约在30几微安。

楼主:
谢谢7楼和10楼,那个地方是有一个6角形螺丝,逆时针拧了3/4圈,现在调到50uA了。
另外,回9楼,后盖是有一块铁板,盖上后盖是会降低灵敏度的,如果加铁板,还会再降低灵敏度吧。

网友:
后盖一块铁板应该是抗干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7楼和10楼,那个地方是有一个6角形螺丝,逆时针拧了3/4圈,现在调到50uA了。
另外,回9楼,后盖是有一 ...

应该后盖盖好后再测表头满度电流。那块铁板会降低电流的,,作用主要是防外磁场干扰。

网友:
楼主是买得哪款表,现代的47开关电路的外磁的,看着质量还可以,是叫47F吗?
新买的就灵敏度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后盖盖好后再测表头满度电流。那块铁板会降低电流的,,作用主要是防外磁场干扰。

在满度,高一格,加铁板刚好50VA,这是47表共性。LZ多试就明白。只有这样,你才能学会。电磁表都是有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