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胆机信号超前和滞后问题

楼主(2020-03-16):
一款6N1推6P9P小单端,用3.5K牛。在20Hz时牛出的信号超前,到700Hz时同步,随着频率提高,牛出又滞后,一阳也滞后。是什么原因?是牛的质量吗?

20Hz
700Hz
21K

网友A:
都是滞后 只是多少问题,改信号源 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滞后 只是多少问题,改信号源 测。

绿线就是信号源波。从20Hz到21K测了50个点,牛出的波是一点一点向后移。

网友B:
说明放大器整体的频率响应不够好,频率逐渐升高后进入主导极点之后输出幅度降低,输出信号的相位自然就落后了。解决的方法是调整负反馈深度。不理解的话可以找本自动控制相关的书看看。

网友C:
很正常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放大器整体的频率响应不够好,频率逐渐升高后进入主导极点之后输出幅度降低,输出信号的相位自然就落后 ...

谢谢,小功率没有负反馈。

网友D:
正常滴,不需要考虑太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正常的现象。

但愿如此,有空再测一下其他牛,可能有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滴,不需要考虑太精。

谢谢!没事测了一下各级增益时发现这一现象,因不知就请教了。

网友E:
    放大器失真除掉对放音影响较大的非线性失真外,还包括频率失真,相位失真
    频率失真是指输入的音频信号经放大器放大后,由于放大器对各种频率的信号放大的程度不一致(放大系数随频率变化),使组成信号中的基波和二次、三次等谐波分量按不同的倍数放大所造成的失真。人类的耳朵对频率失真的感觉是不太灵敏的。
    相位失真是指输入的音频信号经放大器放大后,基波和二次、三次等谐波间的相位发生了位移而引起的失真。相位失真就示波器或无线电传真中的放大器来说,对它要求很严格,对语言、音乐放大器关系不大。
    任何一个放大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都是频率的函数。功率放大器的的输出通过输出变压器转换负载阻抗到喇叭也是一级放大电路(负增益)。
    感抗X(L)=ωL=2πfL (ω角频率,ω=2πf(工作频率)当电感一定时,感抗与频率成正比。
    所谓的频率特性,指的就是这种函数关系。我们把在低频和高频放大倍数下降而且产生相移的现象也称为它产生了频率的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大器失真除掉对放音影响较大的非线性失真外,还包括频率失真,相位失真
    频率失真是指输入的音频 ...

谢谢于版主的详解。

网友F:
放大器都有相移的,其剪切频率(转折频率)和耦合电路的RC数值有关,改变RC数值则相移也改变。

网友G:
有位大侠说能做到8Hz----到80HZ的输出牛。并且不失真。朋友你的仪器好用。。。试测下这两个频点是什么波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放大器都有相移的,其剪切频率(转折频率)和耦合电路的RC数值有关,改变RC数值则相移也改变。

谢谢老师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位大侠说能做到8Hz----到80HZ的输出牛。并且不失真。朋友你的仪器好用。。。试测下这两个频点是什么波型 ...

老师好,是测8Hz-80Hz,还是测8Hz-80KHz,是单测变压器还是上机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位大侠说能做到8Hz----到80HZ的输出牛。并且不失真。朋友你的仪器好用。。。试测下这两个频点是什么波型 ...

昨晚测了一下,黄线牛输出、蓝线是信号。

从8Hz到100KHz的部分图
8Hz

80Hz

1KHz基本是最高输出

80KHz

100KHz

从8Hz到100KHz的曲线

网友G:
引用 楼主:
老师好,是测8Hz-80Hz,还是测8Hz-80KHz,是单测变压器还是上机测。

少了个字8Hz-----是80kHz.,他说是上机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少了个字8Hz-----是80kHz.,他说是上机试的。。

已上机测,在上一楼。

楼主:
相位超前滞后原来是输出变压器三大指标之一

网友G:
引用 楼主:
已上机测,在上一楼。

看到了。。波型小是否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到了。。波型小是否是正常。。 。

这种低频变压器在高频时衰减是正常,所以频率越高波型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