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电流表?做什么用的?请教知道的老师。

楼主(2020-03-16):
偶然所得一怪表,不知道出处,也不知道用途。烦请知道的老师解惑。先谢了!

三根指针?

三根指针?

N多脚还有两个貌似继电器?

N多脚还有两个貌似继电器?

看不懂的接线图

看不懂的接线图

有些沉,壳子打不开

有些沉,壳子打不开

网友:
这种玩意肯定是没什么用了,因为有低成本解决方案,就是用单片机控制。
其实偷偷地告诉你,这个东西不是个控制器,三根针的表它就是个钟表!

网友:
咸鱼上见过..那么贵还买...
这就是个控制器,两根粗针是设定上下限继电器动作的

网友A:
没见过 但很好理解吧?

100V或者200V供电, 一个微安表头,俩继电器,对应俩粗指针设定高低值 ,低于Low跳一个继电器, 高于High跳另一个继电器 或者是另一个逻辑: 高于Low跳一个继电器, 低于High跳一个继电器, 但是其实一样,继电器都是双端子。

一般就是类似温控等状态控制等等用途。

网友:
这种东东第一次见,涨见识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老师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 但很好理解吧?

100V或者200V供电, 一个微安表头,俩继电器,对应俩粗指针设定高低值 ,低于Lo ...

请问,这个100微安的电流表起的什么作用?

网友:
哦!在早无双通道测试,哦!有了双通掉测试设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100微安的电流表起的什么作用?

比如你有个设备,正常工作电流是几十微安, 就比如一个温度变送器吧,输出放大之后改为微安级电流信号, 用这个表就可以接一个加热棒 以及一个压缩机。控制温度。

再比如水泵的压力变送器, 流量监控等等都能用。  这个很好理解吧。 这玩意应该是个通用控制设备,不像是针对某个特殊设备的。

而且它是针对微安电流,传感器做一下VI变换输出即可。抗干扰能力因为是电流,也比较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你有个设备,正常工作电流是几十微安, 就比如一个温度变送器吧,输出放大之后改为微安级电流信号,  ...

谢谢你耐心细致的解释。

网友:
可以用于窗口比较。比如继电保护。内置的继电器有动合和动断接点,分别可在被控电路上形成窗口内或者窗口外的电流(其实可以是转换为电流的任何非电量)辨别。

网友:
电接点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