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6P1的电压是由什么决定的? 和喇叭并联的CK2是什么元器件?

楼主(2020-03-16):
请问图中6P1的电压是由什么决定的? 和喇叭并联的CK2是什么元器件?输出变压器B4的1和4端的电压应该是多少?

补充内容 (2020-3-16 20:59):
现在加电测试,2,9直流电压+200V,3脚接电源变压器,交流电压12V,4和5的脚间电压6.3V,信号极7极电压-4.4V。但是1,6的对地电压为-10V的样子,请问问题出在哪里?

补充内容 (2020-3-16 21:10):
补充一下,我测试的6P1的电压。

网友A:
6P1电压由高压电源的开路电压、内阻、输出变压器初级铜阻还有6p1阴极电阻决定。影响因素很多。主要影响因素应该是高压电源。ck是耳机插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P1电压由高压电源的开路电压、内阻、输出变压器初级铜阻还有6p1栅负压决定。影响因素很多。主要影响因素应 ...

CK2应为外接4Ω喇叭插座。一般的耳机阻抗没有4Ω的。耳机的阻抗不匹配,声音就失真了。个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K2应为外接4Ω喇叭插座。一般的耳机阻抗没有4Ω的。耳机的阻抗不匹配,声音就失真了。个见。

第一次在这里见到星版。您说的有道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在这里见到星版。您说的有道理

首次见面,打个招呼,问问好!握握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次见面,打个招呼,问问好!握握手!

网友C:
欢迎星版经常来作客,在这里照样可以 聊天!输出变压器1端电压=6P1屏极电压,为6Z4阴极输出高压-输出变压器初级直流压降。4端接地,其对底盘电压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B:
CK2应为外接4Ω喇叭插座。一般的耳机阻抗没有4Ω的。耳机的阻抗不匹配,声音就失真了。个见。

不但是声音失真的问题。曾见过8欧低阻耳塞,还有功率不匹配问题,阻抗找到匹配的后会造成耳机、耳塞损坏。

网友:
国产二级以上收音机要求具备外接扬声器功能,多数采用并联,为了尽量减少并联后负载阻抗变化引起的失真,一般要求外接扬声器阻抗不低于6欧姆,上海131等则把输出变压器次级阻抗设计小一些(2.8欧姆),也有采用转换接线的(如春雷101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欢迎星版经常来作客,在这里照样可以 聊天!输出变压器1端电压=6P1屏极电压,为6Z4阴极输出高压-输出变压器 ...

谢谢。输出变压器1端是6p1屏极电压 ,那么2端应该=6z4第5极的电压,1和2端的电压分别多少才算正常?

楼主:
现在加电测试,2,9直流电压+200V,3脚接电源变压器,交流电压12V,4和5的脚间电压6.3V,信号极7极电压-4.4V。但是1,6的对地电压为-10V的样子,请问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我测试的是6P1的电压。

网友:
输出变压器可能初级断线了

网友D:
屏极电压竟然是负10V,奇闻。如果不是测量出错(用交流电压档去量直流电压之类低级错误)。检查电路接线有没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屏极电压竟然是负10V,奇闻。如果不是测量出错(用交流电压档去量直流电压之类低级错误)。检查电路接线有 ...

测了多次,确实是,6脚直接接的是输出变压器。

网友:
小心帘栅极烧毁!

网友:
    装机事先应该把元件检测一下,往往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特别是电源牛,输出牛等重要元件。像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很显然是输出变压器初级开路,造成6P1的第一,六脚电压为负值。你可以在断电的情况下测量初级是否有断路。

网友C:
可以参考红灯711各级电压,这个电路不接喇叭,或者中间弹片接触不良造成开路,很容易造成输出变压器初级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红灯711各级电压,这个电路不接喇叭,或者中间弹片接触不良造成开路,很容易造成输出变压器初级击 ...

非常感谢。

网友:
输出变压器次级(1/2端)开路,不是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