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子管调频机电台拥挤问题

楼主(2020-03-16):
d的电子管调频收音机,一共收到5个台,其中有3个紧紧相连,得仔细转动手轮才能把中间夹着的那个台调清,没有拉线放大机构,请问这样正常吗,如果不正常怎样解决,那三个台好像是94,94.4,95.先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我有个想法,制作一个大尺寸,低容量的空气联,旋转时容量变化缓慢,就可以把临近台分开了。
或者在现有的空气联上并联微调。

网友:
属正常情况。增加塑料齿轮减速装置,可以在小孩玩具上拆,离不开胶。

楼主:
好的,谢谢于老师!

网友:
是本来就是这个频率还是你装的机子成这个频率了..

楼主:
装的机子,收到的电台成这样

网友:
有测过高低频段范围吗,88-108正常吗

楼主:
89-118振荡正常

楼主:
但是有时到114就停振,只是偶尔,不知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