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推荐

楼主(2020-03-16):
手上有5z3p/6n3c/6n1/6j1管子,请老师们推荐一下电路图及电牛、单端输出牛的参数。谢谢。

网友:
6n1去掉那三种管子就可以做一个单端。

网友:
再找2只6p1或6p14吧!

楼主:
我有6P1,曾制作了几台晶体管的功放别人给了电子管,因没接触过所有请老师帮忙推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