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装磁性天线方向调节器

楼主(2020-03-17):
加装磁性天线方向调节器,对小信号,干扰有效。

网友:
破相了啊

网友A:
不怎么赞同破坏性改装。

网友:
真是名副其实的 DIY 啊!!!

网友:
要求申请专利,真不错

网友:
我要加装的话,调节部分一定放在后背。

网友:
天线结构做得不错,单独一个旋钮按在上面,稍显突兀,可以把调节机构做在后面,不要影响整机外观。把这么好成色的一台机给捅破了...

网友:
好,有创意。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网友:
海燕T241就有天线方向调整功能

网友:
单独做个外置的比较好.即保持老机原貌又提高功能.一个空连+磁捧+线圈+小盒.DIY值得鼓励!!!

网友:
好好地机器给破坏了

楼主:
考虑过下陷式旋钮,和机箱一样平。下一步可以进一步改进。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怎么赞同破坏性改装。

原来就有恢复  的打算,可以秒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