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几个同款电源变压器不知改输出效果如何?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20-03-17):
(无正文)

网友:
这种变压器拆开再装上就有嗡嗡声

网友:
有骨架改线圈就方便,只是这紧箍咒难弄,弄好了还是有吱吱声,最后只能环氧树脂胶伺候,(改过一个差不多的现在还在用)。

网友:
能改,就是浸漆的拆费事,改后还要浸漆,否则会哼哼

网友A:
国产春雷101收音机输出变压器就采用这样的铁芯(见下图):
电源变压器改输出要满足几个条件:1、变比符合阻抗匹配要求,如初级5000欧姆,4欧姆喇叭约6V,8欧姆喇叭约9V;2、单端输出要留空气隙,防止磁饱和失真;3、初级电感要足够,才能满足低频放音要求。4、漏感尽量小。本人测试过一批从适配器里拆出来的变压器,初级电感5~6H,改顺插后电感减小一半,低频不足,而漏感高达500mH,高频性能很差。所以这样的替代就是能响而已。

网友:
楼主图上的这种变压器做工质量多不错,拆了有点可惜且有些难度,要求不高的话只接单输出变压器使用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春雷101收音机输出变压器就采用这样的铁芯(见下图):

电源变压器改输出要满足几个条件:1、变比符 ...

谢谢版主耐心细致的解答,做一个高质量的输出变压器涉及很多的技术细节,受教了!

网友B:
这么久的货不能用了吧,漆包线都不绝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久的货不能用了吧,漆包线都不绝缘了

变压器工作状态良好,保存环境很好未受潮

网友:
不拆的话改推挽应该行!找老鸟帮你算一下反射阻抗,次级可以拆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