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师们

楼主(2020-03-17):
各位老师您们好;我是刚学习做胆机的,看了好贴子说输出变压器要留气隙,请问单端机和推晚机硅钢片应该怎么装,请老师们指点迷津,谢谢、谢谢

网友A:
单端输出应顺插(山字片朝同一个方向),留气隙。推挽输出应对插,像电源变压器一样插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端输出应顺插(山字片朝同一个方向),留气隙。推挽输出应对插,像电源变压器一样插法。

非常感谢老师的指点,

网友B:
单端输出牛因为有直流通过为了防止磁饱和就必须要留有气隙,推挽两臂直流方向相反互相抵消克不留气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端输出牛因为有直流通过为了防止磁饱和就必须要留有气隙,推挽两臂直流方向相反互相抵消克不留气隙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C:
求助帖,建议要把求助的内容也简要写进题目,以免热心的老师们点过后下次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助帖,建议要把求助的内容也简要写进题目,以免热心的老师们点过后下次还点。

好的;谢谢

网友D:
建议您多在网上看看别人装的单端输出变压器与 推挽输出变压器的清晰图片,自己看看这两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您多在网上看看别人装的单端输出变压器与 推挽输出变压器的清晰图片,自己看看这两有什么区别。

谢谢老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