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上取电,可行性多大?

楼主(2020-03-17):
看到有人开电瓶车的时候,竟然可以放音响。
一般的音响电压都是5伏左右吧,也或者是3伏。

或者是USB电压,那就是流行的5伏电压。
自己取电,有人干过这事吗?

网友:
别折腾了。电动车电池容量小就不说了,开电动车左右乱蹿本身就是很危险的行为,还要分散注意力嗨歌……

网友:
有电瓶车充电口转USB的吧?1688

网友A:
我用的是汽车点烟器上的手机充电头改的,内带保险管,只接一只电瓶,买器件的时候一块带的,几毛钱一片。
当然有电瓶车专用的转换头,直接USB给手机充电用,十来块钱吧

网友:
用12V汽车低音炮,48v转12v电源,功率二三十W

网友:
DC-DC电源转换啊!某宝一搜一大堆

网友:
某宝大把,电瓶车手机充电器一类的产品

网友:
我的电动车就重新加了一个DC-DC转换电源,把48V电压变成12V电压供汽车功放使用。

网友:
直接稳压二极管+电阻+三极管。实测90V降12V没问题。
不过电阻烫!

网友:
加一块DC-DC降压模块,注意加个保险

网友:
我的四轮电瓶车自带USB接口可以播放音乐
两轮电动车雅迪木有这个功能
待开发

网友:
新世纪电瓶车上带12v dc-dc,但是没外接

网友:
现在好多电瓶车的照明供电都是12V,所以大多数车上都有12V供电,很多还自带5V的插座。

网友:
48V电,可以用lm2596hvs模块降到5V使用,注意不能用普通的lm2596,会烧掉,普通的只能支持到40V输入,hvs版可以支持到60V输入。

另外可以试试普通手机充电器,部分充电器输入48V也能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汽车点烟器上的手机充电头改的,内带保险管,只接一只电瓶,买器件的时候一块带的,几毛钱一片。
...

不能误导人家,串联的电池不能单独取电的,会造成串联电池组容量不平衡缩短电池寿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误导人家,串联的电池不能单独取电的,会造成串联电池组容量不平衡缩短电池寿命的

手机充电器能损耗多少电能?充电的时候开关伺候,不用的时候关闭即可,微不足道的吧。请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
车上12V转换器一般是120W.带个汽车CD机问题不大

网友C:
不是非常赞同电动车加音响,这样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非常赞同电动车加音响,这样不安全

很赞同你的看法,容易走神

网友D:
我最讨厌骑电动车放音响,音量还开到最大那种,还横冲直撞的 。我骑电动车都很低调,戴头盔,守交规,听歌用耳机,

网友:
有48伏转12伏5伏的转换器,我就在用,电瓶山地车48伏,转成12伏电喇叭,5伏手机导航和头盔摄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最讨厌骑电动车放音响,音量还开到最大那种,还横冲直撞的 。我骑电动车都很低调,戴头盔, ...

有道理,应该提倡低调。

网友:
现在有各种电压转换器,适用于电瓶车电压的各种东西也有的是。

网友:
讨厌开电动车或摩托车的放音乐,不太喜欢

网友:
电动车大灯处取电

网友(2020-04-29):
当然可以的,只不过影响到电动车行驶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