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FU7单端,请各位帮我看看牛和管子摆放方式是否靠谱。

楼主(2020-03-17):
用电子管整流,五级管或双三极管推FU7,已购入便宜牛一套,初步摆放设想如下,请各位帮我看看是否靠谱,或者怎样修正,
另求推荐单端电路,要求尽量简单。
谢谢。
不好意思,图片方向错误,机壳是横过来的。

网友A:
把输出变压器的输出端接高阻抗耳机,只给电源变压器通电,空载。然后仔细聆听耳机,摆放变压器的位置,嗡嗡声最小或者没有。就是最好的位置。当然了也要适当照顾摆放美观。

网友:
建议输出牛和6n8p换个位置

网友:
楼主这样就很好,很多胆机都是这样布局,有电源变压器和整流管换位的,也很多见。

网友:
楼主的机子摆位中规中矩,挺好,或者电源牛和整流管换个位也可。

网友:
输出牛旋转90度,线包正面朝向FU-7顺眼些,另外还得按着5楼方法进行,使交流干扰声最小,另外外象顺眼。

楼主:
手快了一步,看没人回复我已乱开了一大堆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输出变压器的输出端接高阻抗耳机,只给电源变压器通电,空载。然后仔细聆听耳机,摆放变压器的位置,嗡嗡 ...

没来得及折腾,因为在家要照顾小孩,而且我自己家房子小不便玩胆机,只有周末才能在父母家玩一会。
所以刚随便开了一些孔,比较丑陋,也无法考虑各种因素,为的是充分利用上班时间工作间隙,这样周末才有希望完工开声。

网友B:
个人觉得单端竖装好看些

网友:
装电子管功放,在机板充许条件情况下,电源变压器最好离远点,铁芯方向与输出变压器方向转90度为宜。

网友C:
楼主不试过才开孔,只好祈求保佑没有影响了。

楼主:
金属加工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试过才开孔,只好祈求保佑没有影响了。

大不了废个箱子,还好便宜,20多块劣质薄铁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单端竖装好看些

盒子太长了无法竖装。

网友:
电子管收藏了不少,也打算做FU-7,楼主打算用哪个电路?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
原来的布局就是常见布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快了一步,看没人回复我已乱开了一大堆孔。

最好先 安排好了再干。
电源牛与输出牛之间如果方位不当,是会有噪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先 安排好了再干。
电源牛与输出牛之间如果方位不当,是会有噪声的。

先搞搞试试,不行就废掉这个壳子。
另请教:关于我做的6P3P推挽其中一个管轻微红屏是否可以直接把四个6P3P替换成FU7?再将8Ω喇叭接入4.5K输出牛的4Ω输出端妥否?
因为通过计算得知屏耗已超,暂没有妥善降低屏压的解决方案。

网友(2021-07-17):
变压器在视觉上,只是配角,我喜欢上面见不到那家伙。电子管在上面,就像在舞台上跳芭蕾,那才叫美。

网友:
我新做的fU25单端,管座下沉式安装,底噪小于4mv。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先搞搞试试,不行就废掉这个壳子。
另请教:关于我做的6P3P推挽其中一个管轻微红屏是否可以直接把四个 ...

楼主这台机器响了吗,发个图片看看 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台机器响了吗,发个图片看看 学学。

还没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搞了半拉子,争取尽快让他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