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

楼主(2020-03-18):
这款收音机标牌上的字没了,看看谁能认识这台收音机叫啥名谢谢

网友:
好像钻石7T1   1.5V的机子

楼主:
谢谢谢谢知道名了

网友:
标BG 的是工作三极管,标D 的是二极管,用等外品三极管当二极管用,那个时代的特色,废物利用。

网友:
D1,D2是1锗 1硅  串联,对BG1偏置起稳压作用,稳压在0.9v 左右,防止电池电压变化时,BG1工作电流不稳定,D3D4 是二次AGC电路,自动增益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了两遍,11个三极管,中放那两个管,起什么作用,那位老师给指导一下!!!

变频,一级中放,三极管检波,BG4,BG5低放,最后是推挽功放。其他都是三代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