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发一贴,今天看到的几台机器,带语录。

楼主(2020-03-18):
那个电唱机和小收音机型号存疑。请各位给些说明。谢谢。

网友:
第一台好像是红星401老机,还算可以。其他的有可能是DIY的。

楼主:
一个是红星401,看上饰板是401-3型。这个型号存疑。还有一个是工农兵254-4型。电唱机是真不清楚了。

网友A:
图太小,不能大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太小,不能大些吗?

没对图片做任何处理,上传后就是这个效果,

网友B:
第一台没有问题,是原装的红星401,至于大家质疑的第二台,是上海玩具十四?厂出品的收音-电唱两用机,,原装面板,两个钮不是原装,唱臂好像不太对,怎么能有两个支架 呢?第三台的工农兵254仅仅是那片语录是后装上的,其他应该是原装的,那四个钮又短又粗,只有工农兵254装有这种钮。度盘与后来的红波269完全一样,可以互换的。以上仅仅是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台没有问题,是原装的红星401,至于大家质疑的第二台,是上海玩具十四?厂出品的收音-电唱两用机,,原 ...

非常感谢。有个问题,搜了不少工农兵这个型号的,都带类似的语录标牌,有些怀疑是不是同一个地方改的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有个问题,搜了不少工农兵这个型号的,都带类似的语录标牌,有些怀疑是不是同一个地方改的货。

很有可能,我也见过类似的这种,至于为什么质疑这样的装饰是后来添加的呢?我个人认为有两个疑点:1,工农兵的标识是横排版的,而这个奇怪的语录牌却是竖排版,可谓不伦不类,毫不协调,凡是真正厂家设计的,是绝对不会有这样的蹩脚设计的。2,我所见到的收音机语录设计,只有凯歌455一款是将毛主席的两句诗: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分别排列在玻璃度盘的两侧,凯歌455的其他几个版本和别的半导体收音机上装饰的语录也都是横排的,也许我见识少,从来没有见到竖排版的语录牌装在收音机面板上的。

楼主:
朋友说的一语中的,看着真的不协调,细品不伦不类的。

网友C:
半导体的型号毋庸置疑,是红星403型。这款机子有两种度盘,一种是带语录的,一种是不带语录

网友:
都是老货 不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半导体的型号毋庸置疑,是红星403型。这款机子有两种度盘,一种是带语录的,一种是不带语录

非常感谢,解答了疑惑。

网友:
少见的语录机,值得收藏!

网友:
挺老的不错diy带字的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