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这个电子管扩音机如果打理好了音质怎么样?

楼主(2020-03-18):
请教各位大神,这个电子管扩音机如果打理好了音质怎么样?目前从拾音接手机能正常放音,但是音质不咋地,收音时只有有交流声,但调谐时有咔咔声,不知道问题大概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白版一直提倡修旧利废。可是你看看白版回了啥

修旧利废首先要满足机器性能要求,比如我做胆前级时,利用海鸥袖珍闪光灯里面拆出来的电解电容。另外,本人从来不主张利用收音机里面拆出来的输出变压器做高保真功放。以前也发过几个利用线间变压器或初级电感很小的输出变压器的功放和耳放,但是采用了阴极输出电路弥补其不足。

网友C:
打理好也是公社对各大队广播,喜欢听讲座可以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理好也是公社对各大队广播,喜欢听讲座可以用用。

,意思是音质不可能有多好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理好也是公社对各大队广播,喜欢听讲座可以用用。

是受限于使用的管子不是偏向音质吗?

网友C:
电路架构,输出牛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架构,输出牛限制。

可以通过简单改造提升音质不?输出牛这么重要?能直接换一个不?

网友C:
建议另起炉灶。玩胆机就正儿八经地玩。别跟这破烂垃圾纠缠不清。

网友D:
它不是高保真,它就是为了应付号筒广播喇叭而特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它不是高保真,它就是为了应付号筒广播喇叭而特制的。

这些管子可以再利用吗?或者其它的哪些部分可以再利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管子可以再利用吗?或者其它的哪些部分可以再利用?

当然可以,那就看动手能力咋样了。

网友C:
5Z3P,FU7,6N9P正好可以用来做一个双声道单端。需要根据图纸另外配电牛和输出牛。其余原机的机壳、输出牛输入牛电源牛阻容件均基本用不上。

网友:
要折腾这机器,给个图你,应该都差不多的、、、

网友:
打理好了声音肯定大得呱呱叫,广播级别的频率150~6000HZ要彻底换血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些管子可以再利用吗?或者其它的哪些部分可以再利用?

机上的全部器材都有用,要想好音质,在原基础构架上改造电路完全可以造出一台好机,原机构架很难得。不知此机的输出变压器是啥成色,飞跃的出输变可是个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5Z3P,FU7,6N9P正好可以用来做一个双声道单端。需要根据图纸另外配电牛和输出牛。其余原机的机壳、输出牛输 ...

谢谢,这个机子好像没有6N9P. 另外能不能推荐一个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上的全部器材都有用,要想好音质,在原基础构架上改造电路完全可以造出一台好机,原机构架很难得。不知 ...

都是上海无线电27厂的,不知道咋样。

网友:
二十七厂这只输出变,工艺不含糊,参数也不赖,要出好声音,用它就可以,当然要从整体电路上从新来过,比如首先就要取消输入变压器式的的激励方式,性能下降的元件要淘汰。此扩音机的电源与输出变可以直接利用,但如果是不改造电路,只简单打理是不可能出好声的。

网友:
这个机器声音很大,但是音质有限。当初设计思路就不是用来欣赏音乐的,所以如果就是为了声音大,那这机器还是可以的。

网友:
音质好不好要你自己觉得,不要人家觉得,每个人的感官都不一样,很难有所有人都觉得好的

这样的文物不多了,修旧如旧吧

网友:
改成双声道6V6推挽音质不错

网友F:
这些老扩音机,包括R150在内,都是鸡肋,练练手不错,当宝贝就算了吧。

网友:
这些扩音机,其输出变压器,按低频范围80~8000Hz设计的,电源变压器次级电压较高,改做高保真功放不如另起炉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些老扩音机,包括R150在内,都是鸡肋,练练手不错,当宝贝就算了吧。

这不是总想着废物利用,变废为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另起炉灶。玩胆机就正儿八经地玩。别跟这破烂垃圾纠缠不清。

老想着变废为宝,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想着变废为宝,呵呵。

哪有变废为宝的事。真有变宝的,原就不是废物。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想着变废为宝,呵呵。

白版一直提倡修旧利废。可是你看看白版回了啥

网友G:
老物品过于厚重,不便把玩。我也曾想改造150瓦扩音机但太重只能作罢,翻个身都困难甚至容易闪到腰,底部盖板纯铁皮都有5斤以上,最后只能拆件用,现已拆出管子管座管帽筹备FU7单端。

至于楼主的R50建议修好后随便玩玩或收藏,毕竟可以直接驱动喇叭箱收听,而我的150没有低阻输出无法使用。

搭车咨询150瓦输出变压器的用途,如果实在没用就准备拆一对铁心出来自绕输出牛,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旧利废首先要满足机器性能要求,比如我做胆前级时,利用海鸥袖珍闪光灯里面拆出来的电解电容。另外,本 ...

您说得对。我那贴其实是想提醒楼主谨慎利用扩音机的配件,没有别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物品过于厚重,不便把玩。我也曾想改造150瓦扩音机但太重只能作罢,翻个身都困难甚至容易闪到腰,底部盖 ...

谢谢。那我就不折腾了,随便玩玩练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