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B单端烂大街为何见不到几台300B推挽呢

楼主(2020-03-19):
淘宝,咸鱼,论坛遍地都是300B单端却不见几台推挽难道是300B推挽还赶不上单端?谐波失真讨好耳朵?制作难度高?成本高?既然都用到了每声道两只300B为何不做推挽呢?有很多都是300B并联单端还有211,845并联单端难道这些管子天生就是单端御用的吗?

网友:
个人认为单端的确讨好耳朵,DIY成本相对较低,加上商业炒作,就很自然的形成了现在的局面。

网友:
推挽胆机如果做得太好,二次谐波失真少了,哪来的胆味?

网友:
推挽功率太大,一般人的耳朵灵敏度没那么低,普通家庭的隔音效果又没有那么好,所以适宜对象比较少。

楼主:
要是单管单端也无可厚非了,并联单端就是为了增加功率为何不上推挽呢?300B推挽可以做到40W的功率并联单端也就是15W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单管单端也无可厚非了,并联单端就是为了增加功率为何不上推挽呢?300B推挽可以做到40W的功率并联单端 ...

家用功放谁能开到40W的功率?恐怕20W也用不了吧?

网友:
主要是中国人太喜欢 甲类,太迷信 甲类了。

网友:
要不楼主做一套吧,打开窗户放广场舞给大妈们听听解解闷。

网友:
针对一些宁愿并管单端也不推挽的现象,我感觉有以下因素。其一是音色偏好。对单端电路的追捧,认为单端的音色才正宗。其二是对推挽电路的误解,认为推挽就没有所谓的偶次谐波,会不好听。其实推挽也避免不了偶次谐波,这是题外话。其三是技术的原因,300B的推动本身有一定难度,做成推挽,如果是纯甲类,功率只是加倍,跟并管差不多。如果做成甲乙类,功率是加大了,但是推动的难度更大,一般水平难以驾驭,反倒落下很多负面口实和顾虑,所以做的人就很少。如果管子相对便宜,相信尝试的人会很多。

网友:
   除掉300B的价格因素外还有这些因素。
  因为单端放大器电路简单,容易成功.音效也不错。推挽放大器所具有的抵消偶次谐波失真功能(这是人们追求的胆味失真),它还多了个交越失真。
  最常见的功放管2A3,单端A 类输出功率只有3.5W,无负反馈时线性失真为5%,同样供电电压下接成A 类两管推挽,则输出功率增大为8W 以上。偶次谐波大部被抵消,剩余均为不超过2.5%奇次谐波失真。同时推挽状态下,变压器铁心交叉插不留气隙,增大了相对导磁率,使输出变压器漏磁减少,增大了定绕组匝数时的初级电感量,对低频特性改善有益。
  保持平衡和协调,推挽功放远比单端难度大得多。两臂电压增益不平衡,推挽两路频率特性差异较大,比较常见。如果不在调试中下功夫,两管在放大过程中各行其事,原本的正弦波形经胡乱拼合,也变成非正弦波了。为了使推挽电路两管有序协调达到平衡,调试也比单端电路麻烦得多。首先推挽管必须参数配对。元件选择,甚至元件、接线、摆位、电路布局、调试,都必须认真对待,否则音响效果不如单端放大是必然的。
  爱好者发现大多数单端A 类机声音清纯、亮丽,细节层次分明。而用同型管组成的A 类推挽输出-机型,随着功率增大,除低音驱动有明显提高以外,音效表现则难以恭维,发声纯净度差,高音部小提琴声似乎夹杂着类似沙粒的颤动,伴奏的低音鼓也缺乏圆润感。

  下面是胆机回归之前有关对2A3的介绍。300B本来是电源调整管。

网友A:
211和845原来是干啥用的?

网友:
交越失真是关键。我曾经也有一段时间喜欢推挽,对张八点嗤之以鼻,但现在我已改变了我的看法。
我现在喜欢:1.三极管单端输出;2.一级推;3.MONO;4.不并联;5.无负反馈;6.变压器(电感)推动;胆整流。

网友:
另外,正常的推挽机的交越失真并不一定能通过简单的仪器测得。交越部分相当的复杂、复杂、复杂。
单端机也要避免失真,二次失真也是要避免的,所以我的原则是一级推的三极管单端,再配以合适的输出变压器,别有一番韵味。
老大,这不是做响即可的。

网友:
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单端好做、推挽难度大、成功率低。输出变压器自制是个问题;再有就是管子配对问题。廉价管我们可以多买些回来挑选,几百元一支的管就不舍得多买了,所以并管稍有差别还能用、推挽就不行了。商家虽然给配对但我们不一定放心  哈哈、瞎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1和845原来是干啥用的?

师团级电台发射管

网友:
没见过这类管子,而且这些管子只在十多年前才见到有售。原来有听说是雷达用的,但也没见过实物,不知真假。
倒是FU250等陶瓷管作为軍拥电台的末级发射管常见,而且因相关设备已淘汰很容易买到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