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TDA7297的输出引脚

楼主(2020-03-19):
请教一下坛友们,TDA7297的输出out1-和out2-能不能接到一起?

因为想用这种座子外接音箱 TB2C0NYnL2H8KJjy0FcXXaDlFXa_!!2858884968.jpg TB2cb0cnRfH8KJjy1XbXXbLdXXa_!!2858884968.jpg

网友:
这是BTL电路,想结成两个声道并联?如果输出直流偏差极小,可以试。

网友:
BTL输出不能接在你说的那种插头上,不能共用地线,必须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