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4 北京的和上海产的 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2020-03-19):
问一下  北京的和上海产的6P14  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电子管寿命长短与灯絲什么形状没有任何关系,但与陰极的好坏才有关系.

网友:
没什么不一样 就是名字不一样  一个上海一个北京

网友A:
上端的吸气剂蒸发皿不一样。北京的商标型号印记不容易掉,上海的易掉。

网友B:
工艺质量不同,上海6P14横装的时候,很容易碰极。

网友C:
手上有一对上海的“花管”6p14 管壁上有银亮的斑。新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端的吸气剂蒸发皿不一样。

在质量上  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上有一对上海的“花管”6p14 管壁上有银亮的斑。新管

是这样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吗?

没错,。,。,

网友D:
记得有位朋友说北京管灯丝是螺旋状的,上海管灯丝是Z字形上下折叠的,,我看过确实部分管子是这样,北京管的灯丝工艺要复杂一些,带来的好处是北京管比上海管长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错,。,。,

这管子 看上去不错! 你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有位朋友说北京管灯丝是螺旋状的,上海管灯丝是Z字形上下折叠的,,我看过确实部分管子是这样,北京管 ...

上海管子 “偷工减L”???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管子 看上去不错! 你试过吗?

买过一个pcb板的6n1推6p14 。说实话不好听。清汤寡水。不如6j8p推6p3p。后者属实不错,比前者强很多。

网友E:
没用过上海的6P14,但用过上海6P1,比北京6P1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过一个pcb板的6n1推6p14 。说实话不好听。清汤寡水。不如6j8p推6p3p。后者属实不错,比前者强很多。

你做的 6N1 6P14 输出牛铁芯多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质量上  有区别吗?

只能说北京电子管厂与南京电子管厂都是业界的老大。只有6F2北京不生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做的 6N1 6P14 输出牛铁芯多大的?

成品便宜牛,应该是66的。我觉得与输出牛无关,和电路架构和管子关系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北京电子管厂与南京电子管厂都是业界的老大。只有6F2北京不生产。

听人劝  吃饱饭!    本来想买几只 上海的  不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用过上海的6P14,但用过上海6P1,比北京6P1差.......!

上海的  怎么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艺质量不同,上海6P14横装的时候,很容易碰极。

总觉得二者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品便宜牛,应该是66的。我觉得与输出牛无关,和电路架构和管子关系很大。

铁芯E66  多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有位朋友说北京管灯丝是螺旋状的,上海管灯丝是Z字形上下折叠的,,我看过确实部分管子是这样,北京管 ...

还是买 北京的吧!

网友:
产地不同,在使用上没有什么差别!

楼主:
有知道 【管子上有水银斑】这是旧管子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知道 【管子上有水银斑】这是旧管子吗???

如果你手上没有电子管测试仪,那就当它是旧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手上没有电子管测试仪,那就当它是旧管。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影响使用寿命吗??

网友G:
我的这四只上海6P14没有花斑现象。
使用中上海与北京的6P14没任何不同。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影响使用寿命吗??

原因众说纷纭。你就当他是用过的

网友H:
6p14是非常不错的管子,北京上海的一般人是听不出什么的,当然你是金耳朵另当别论---------

网友I:
还是北京的较好,灯丝是螺旋的上海的是直的寿命也比上海的长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上端的吸气剂蒸发皿不一样。北京的商标型号印记不容易掉,上海的易掉。

北京早期管子的字也容易掉但是上海的更容易掉
————————————————
性能上都一样,不用纠结什么北京的上海的。

网友:
学习一下。好久不见

网友:
记得同一个厂都有不同品质的。有些是军用的。后面有J 字。更好

网友:
无论是北京产还是上海产,用起来感觉基本没什么区别,不用那么纠结。

网友K:
这种像是用过的。旧的才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像是用过的。旧的才这样

不一定。全新的6j5也有银层。基本上把管壁都糊住了。估计是激活过程造成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北京早期管子的字也容易掉但是上海的更容易掉
————————————————
性能上都一样,不 ...

     我这里都是保留n年北京早期的6n14n,有的掉字但还是能有残余,手里没有上海产的6P14,有上海产的6P15(装修电视剩下的)印记一点剩余都没有,前年网购上海6P2四只,摸了几次字迹就没了。
   至于质量吗我工作一直在机器制造企业搞技术,同样的产品,生产管理;原材料;实验设备;生产线工艺;设备工装;质保体系;等级标准;用户反馈等等的差别都要反映到产品中来。同样用于计时还都准确的机械手表功能相同价格从20多元(拼多多)到亿元。回帖只是说北京电子管厂是业界龙头老大。曙光厂也是它援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都是保留n年北京早期的6n14n,有的掉字但还是能有残余,手里没有上海产的6P14,有上海产的6P1 ...

请问于版,北京厂是不是就是现在的798艺术区?

网友L:
手头有几个上海6P1,其管脚歪得厉害。天津全真电子管厂用的就是北京电子管厂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于版,北京厂是不是就是现在的798艺术区?

北京电子管厂就是保密的798厂,798艺术区是当时的老厂区。北京电子管厂改制后就是现在的京东方。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请问于版,北京厂是不是就是现在的798艺术区?

北京电子管厂代号国营774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这四只上海6P14没有花斑现象。
使用中上海与北京的6P14没任何不同。

你的这台机器  做的真好!
你的输出牛  铁芯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因众说纷纭。你就当他是用过的

带水银斑的管子  看着挺新!

楼主:
引用 网友H:
6p14是非常不错的管子,北京上海的一般人是听不出什么的,当然你是金耳朵另当别论---------

是的  听是听不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是北京的较好,灯丝是螺旋的上海的是直的寿命也比上海的长

感觉  灯丝螺旋的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都是保留n年北京早期的6n14n,有的掉字但还是能有残余,手里没有上海产的6P14,有上海产的6P1 ...

谢谢版主指教!行业间的差距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L:
手头有几个上海6P1,其管脚歪得厉害。天津全真电子管厂用的就是北京电子管厂的设备。

要说电子管  还是要属北京的 !      天津全真电子管厂现在做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北京电子管厂代号国营774厂。

也是在北京酒仙桥。那里有三个厂,北京电子管厂是其中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指教!行业间的差距不小!

你看看这个,这里也可以供坛友选择其他特殊电子管时参考。
80-90年代国产电子管的质量评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这个,这里也可以供坛友选择其他特殊电子管时参考。
80-90年代国产电子管的质量评比。

谢谢你提供这么多的资料  你辛苦了!

网友:
6p14有10种左右....没计字体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这个,这里也可以供坛友选择其他特殊电子管时参考。
80-90年代国产电子管的质量评比。

于版 我是初学 ,看了你对 6P14 的介绍,很是喜欢这种管子,有一个问题想请教:

根据资料
6P14  屛压=250V   输出牛阻抗=5.2K    音频输入=3.4V     总谐波失真=6.5     输出功率=4.5W
6P14  屛压=250V   输出牛阻抗=4 K      音频输入=4.2V     总谐波失真=10      输出功率=5.7W

请问:
6P14  屛压=250V  输出牛阻抗=4 K   音频输入=减小     总谐波失真=6.5     输出功率=约多少 W?
也就说:当音频输入电压减小于4.2V,  总谐波失真=6.5    输出功率=有多少W?  会大于4.5W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于版 我是初学 ,看了你对 6P14 的介绍,很是喜欢这种管子,有一个问题想请教:

根据资料

这需要用曲线做三角扇面图得到输出功率,很麻烦的。略大于4.5W,不要有什么期望值,谐波失真会远大于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需要用曲线做三角扇面图得到输出功率,很麻烦的。略大于4.5W,不要有什么期望值,谐波失真会远大于6. ...

6P14  屛压=250V  输出牛阻抗=4 K
也就说:当音频输入电压减小于4.2V,  总谐波失真远大于=6.5    输出功率=约有4.5W。

从上面可知  输出牛 5.2K   音频输入=3.4V     总谐波失真=6.5     最大输出功率=4.5W  这一选择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6P14  屛压=250V  输出牛阻抗=4 K
也就说:当音频输入电压减小于4.2V,  总谐波失真远大于=6.5    输 ...

是这样的这是推荐值,你再对照一下电子管电路应用手册以及我以前关于6P14的帖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于版 我是初学 ,看了你对 6P14 的介绍,很是喜欢这种管子,有一个问题想请教:

根据资料

略大于4.5W,不要有什么期望值,谐波失真会远大于6.5。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说电子管  还是要属北京的 !      天津全真电子管厂现在做什么呢?

天津全真电子管厂现在做音响用管,据去年得到的内部信息可能要迁往广东,不知疫情闹得是否有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水银斑的管子  看着挺新!

那不是水银斑,是管子过载后造成的。有一次我的单端6P14栅漏电阻开路引起红屏,阳极窗口瞬间就出现了“水银斑”,一开始没注意,换了一支管子上去又红屏、窗口外面玻璃又出现了水银斑,检查栅漏电阻没发现问题(有时接触不良)、又换了一支稍加震动又红屏、也出现了“水银斑”。前后三只管子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水银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略大于4.5W,不要有什么期望值,谐波失真会远大于6.5。

那还是选择  输出牛=5.2K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