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功放的电源牛 需要有静电屛闭吗?

楼主(2020-03-19):
胆功放的电源牛  需要有静电屛闭吗?它是在初级和次级间加了一圈铜箔。。。

网友A:
收音机电源变压器一定要有,纯功放胆机可有可无。

网友B:
加了一圈头尾不能相连的铜箔

网友C:
好的变压器都有静电隔离层,可以隔绝电源对功放的干扰。

网友:
仅仅是功放电源牛,有没有那层静电屏蔽,还真的是无所谓。

网友D:
静电屏蔽层是解决收音机调制(变)交流声的一种措施,音频放大器可以不加。

网友E:
在绕玩电源变压器初级后,加绕一组一端接地的灯丝,相当于屏蔽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变压器都有静电隔离层,可以隔绝电源对功放的干扰。

以前用的电牛都有隔离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静电屏蔽层是解决收音机调制(变)交流声的一种措施,音频放大器可以不加。

这是  解决收音机调制交流声的,那就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绕玩电源变压器初级后,加绕一组一端接地的灯丝,相当于屏蔽层。

这还真是个好办法!   想来加一绕组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音机电源变压器一定要有,纯功放胆机可有可无。

要是去了,绕牛省不少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了一圈头尾不能相连的铜箔

是的 怕短路!

网友F:
功放来讲基本没有意义,一般次级灯丝都是接地的也相当于有了屏蔽层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功放来讲基本没有意义,一般次级灯丝都是接地的也相当于有了屏蔽层

灯丝就近接在本级的地还是接在整流部分的地?

楼主:
这可好了 。。。 找2只电源,1只做灯丝,1只做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