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V十安的电源没见整流堆?

楼主(2020-03-19):
一台60V的10安电源目前输出只有三四安,目测没见有整流输入部分,副电源有在左下角,这是什么原理的电源各位网友分析一下。

网友:
应该在电路板下面,靠机壳散热

楼主:
散热底部只见有五个三脚的大管子

网友:
还是在散热片下,5个脚其中有俩就是。

网友A:
很多整流二极管也是三脚tTO-220封装

网友:
两个大电容看着上面那个鼓了,整流桥应该就在散热片那里,沿着输入线找,或者那两个大滤波电容反向找

网友:
二极管或者整流桥肯定是有的,多拍几张照片就找到了,在板子下面也有可能

楼主:
是在底部的散热上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整流二极管也是三脚tTO-220封装

是的,这个封装容易接散热片。

网友B:
上面电容好像都鼓了

网友:
不可能没有整流桥或者整流管的,仔细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电容好像都鼓了

电容确定鼓了,建议把两个滤波电容多换了。

网友(2020-04-23):
不可能没有整流的

网友:
吕散热底部你仔细看看

网友:
开关电源要多大桥

网友:
输出整流一只肖特基二极管顶的跟铁打似的

网友(2020-06-07):
整流器只是藏起来了而已

网友:
散热片拆出来看看,可能有两个就是了

网友:
我有两整流管是三只脚的要加散热片的,

网友:
在散热片下面,这个电源我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