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上用的镍氢充电电池可以用何种方法复活?

楼主(2020-03-19):
收音机上用的镍氢充电电池可以用何种方法复活?镍镉电池复活可用直流高电压激活,镍氢充电电池用直流高电压无法激活。

网友:
可以用“钱”复活,非常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锂电也不贵,我把能换的尽量都换锂电了。

1.5V用电器没法办

网友:
镍氢电池本身就不贵换新的就是了。

网友:
充电电池还是要靠平时良好的使用习惯,用好一点的充电器也很有必要。

网友:
镍氢 镍镉 本来就是消耗品, 充值复活最合适。

网友:
用直流低电压大电流试试看能否激活

网友B:
以前经常这样激活,反接一会,注意升温温度,感觉到有点热,大概40度就断开,反向电流会越来越大,再正向充电,充到无电流了再进行反接,再进行正接,这样循环一段时间。
一般70%左右吧?全激活这样做不到。
都是12V,几百毫安的电池,大电池没试过也不敢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经常这样激活,反接一会,注意升温温度,感觉到有点热,大概40度就断开,反向电流会越来越大,再正向充 ...

谢谢名字不好起网友!

网友:
反接等于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经常这样激活,反接一会,注意升温温度,感觉到有点热,大概40度就断开,反向电流会越来越大,再正向充 ...

镍氢充电电池零伏激活很困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镍氢充电电池零伏激活很困难

是,我们是设备上用的,长时间处于充电状态,一两年后返回来基本都缺电,10.8V电池电压一般只有7、8V左右,这种时间不长都可以激活一下在用个一年两年的 。

网友C:
用12V电瓶,正反向大电流花擦两下,打火就完成,接着冲电。注意用多股线中的一股划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12V电瓶,正反向大电流花擦两下,打火就完成,接着冲电。注意用多股线中的一股划擦。

好的,按您说的方法试试看!

网友:
换新的吧 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12V电瓶,正反向大电流花擦两下,打火就完成,接着冲电。注意用多股线中的一股划擦。

按您说的方法,已经成功激活!谢谢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您说的方法,已经成功激活!谢谢您 !

不客气,我已经用此法激活百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客气,我已经用此法激活百余。

您这个方法很管用!非常感谢!

网友D:
老旧镍氢主要问题是缺水,没什么可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旧镍氢主要问题是缺水,没什么可玩的。

还是能激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经常这样激活,反接一会,注意升温温度,感觉到有点热,大概40度就断开,反向电流会越来越大,再正向充 ...

按您的方法已经激活了!谢谢您!

网友:
镍氢电池激活电压不难,难的是全性能激活。我为了找剃须刀配对替换电池,买过很多号称“库存全新“电池组试图捡漏。激活"后的电池要么容量不足,要么自放电严重......老老实实买高质量、低自放电池用才是真理。

网友A:
现在锂电也不贵,我把能换的尽量都换锂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您说的方法,已经成功激活!谢谢您 !

就是激活了、电池也是用不住的、放几天不用就会没有电的

网友:
激活后还能使用。

网友A:
激活了也还存在容量问题,去网上找些新的来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激活了也还存在容量问题,去网上找些新的来用吧。

本来就是死马,不要要求过高。
我的一个剃须刀,新买的能用60分钟,激活前能只用3分钟,激活后能用56分钟,我就很知足呢。

网友:
现在有好多品牌的1.5伏锂电;如倍量,德力普;南孚等都有1.5伏锂电。

网友E:
镍电池过放会导致内部短路,高压是相当于把短路烧断了,就算恢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镍电池过放会导致内部短路,高压是相当于把短路烧断了,就算恢复了。

您说的完全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就是死马,不要要求过高。
我的一个剃须刀,新买的能用60分钟,激活前能只用3分钟,激活后能用56分 ...

我的也跟您一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用12V电瓶,正反向大电流花擦两下,打火就完成,接着冲电。注意用多股线中的一股划擦。

请问,此方法适用镉镍电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此方法适用镉镍电池吗?

镍隔镍氢通用,注意用头发丝粗细的一股去划,一直划到打火,打1-2次火就好。

网友:
90年代干过激活的事,那时的充电电池很贵,现在充电电池很便宜了,我觉得如果是自已的设备上少量的使用电池,就没有激活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