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分钱的日本红宝石16v330uf电解电容 密集恐惧症看着别扭吧

楼主(2020-03-19):
16V 330UF   YXG系列  长寿命系列  价格便宜 库存货   5分钱一个 就是年头有点老  2003年的   看编号A开头 应当日本产   印尼产的一般是 3M开头

至于容量 红宝石的没见过出问题的   一致性相当好   偏差都一样 红宝石的电容就是牛

网友:
什么时候用的完

网友A:
这个做开关电源低压滤波电容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开关电源低压滤波电容器不错

对 就是 低阻抗的 不过不是极品  YXG系列是低阻长寿命

网友B:
这品牌国内很多,我记得买过200只一包,是0.11元/个。(330uF/25V)我买的是国内冒牌货。

后来与日本医用仪器里的对比,防暴纹和印字?,确认我买的是假货,但一般用用一点没有问题。

网友:
商标英文是“Rubycon”吧?

刚开始不知是红宝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品牌国内很多,我记得买过200只一包,是0.11元/个。(330uF/25V)我买的是国内冒牌货。

后来与日本医用 ...

对 假货很多  真货 仔细对着 屁股胶圈和脑袋的防爆纹 就能认出来  行货的 YK  YXA也不贵  但是 买库存货更便宜

假货就不用了  套皮的谁知道之前的电容规格 反正红宝石假货最多了  但是会看 很容易分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品牌国内很多,我记得买过200只一包,是0.11元/个。(330uF/25V)我买的是国内冒牌货。

后来与日本医用 ...

其实这个品牌 国内用的并不多  很多都买了假货 你能想象到  国铁的 那种 铁轨 通信的设备 就是 当年 温州动车出事的那种设备  类似那样的 路轨通信设备 用的就是假红宝石么 因为就是我之前上班的公司做的 公司里红宝石电容很多都是假货 后来估计会认了 也买了真货 但是  芯片 比如339  324 假货也超多 就是淘宝那种随便印的一路货色  所以为啥铁路设备会出故障 用的零件可靠性不高也是个问题  就这品质 还出口给非洲肯尼亚啥的  凑合用也能用

网友C:
电解电容放了17年了,性能会下降很多吧?

网友D:
在哪买的,我刚好也想采购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解电容放了17年了,性能会下降很多吧?

理论如此 还有可能爆浆 但是 红宝石的不会 测过 红宝石的 指标不变 连容量偏差都一样  所以 红宝石电容  也不是随便说说的 当年 很多品牌爆浆 红宝石的你见过爆浆的么   包括 日本化工 尼吉康都爆 红宝石的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哪买的,我刚好也想采购些

淘宝  我买的这家 单个规格没了 你可以淘宝搜搜 都这个价格

网友(2020-05-04):
真的好密集啊,怕是用到老都用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