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这几个线圈的作用

楼主(2020-03-19):
以前存的几套线圈,忘记每个线圈的用途了,拜托前辈给看一下,谢谢!(不欢迎电真空跟帖)

网友A:
101A和101S是一套6A2等用的中波天线线圈和振荡线圈,其佘五只(可能是从收音机上拆的):左1、3是中波用的一套线囹。左2(中波)陷波线圈,应该还配一只电容,右边两只是一套短波线圈,可能是6--18MHz,是6A2等管用的。供你参考。

网友B:
图1右边这个是中波陷波线圈,串一56P瓷管电容在天线与地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1A和101S是一套6A2等用的中波天线线圈和振荡线圈,其佘五只(可能是从收音机上拆的):左1、3是中波用的一 ...

非常感谢您!我正想用6A2做高放,做一台上海144的电子管收音机,您的指导我心里有底了,都是全新线圈。
这是雏形,疫情期间闲的无聊捣鼓的,下周一就开始上班了,恐怕没有时间继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1右边这个是中波陷波线圈,串一56P瓷管电容在天线与地之间。

谢谢您指导,我按您的建议,参照上海144的图慢慢搞

网友:
黑的是陷波线圈。其余的可以看字与用线判断。下面是我保留的没有用过的LT100系列两波段K式线圈外加一中波S振荡线圈。  给你传个表格一同供参考。

网友:
讨论技术性的帖子不应该有个人偏见!

楼主:
谢谢您版主,这个表太有用了,您的资料保存的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