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6C33C OTL无输出牛分体纯后级功放电路图(可以把6C33C换成6N5N)供大家分享。

楼主(2020-03-19):
发个6C33C OTL无输出牛分体纯后级功放电路图(可以把6C33C换成6N5N)供大家分享。
俄罗斯产的6C33C是一只极好的低内阻功率三极管,最适合制做OTL功率放大器.
该管内阻Rp=80欧,屏极功耗P=60W,屏极电压Ea=450V,屏极电流Ia=470-630mA,栅极电压Eg=-30V-150V,
灯丝电压Ef=6.3V/12.6V,灯丝电流If=6.6A/3.3A,放大系数=2,跨导S=26-40mA/V.
该型机特点:
[1] 采用宽频带5极管6Ж4放大, 300B搭配单端推动变压器
倒相平衡推动6C33C X6 /OTL无输出变压器功率放大,在8欧音箱可以达到40W的输出功率(16欧音箱50W).强大的功率可推动所有的音箱。
适合人声,轻音乐,管弦乐,流行乐,古典音乐等。 因为无输出变压器的设计音色饱满通透而富有韵味, 使得音质有原汁原味的感觉,得到完美的效果。
[2] 设置精密多圈电位器精调6C33C的栅极负压,可精确调整上下两臂的屏极电流,使输出端的中点电压精确等于零,保证喇叭的安全。
[3] 用灯丝牛和高压牛双牛供电,高压电源用20只电容并联,加电感平滑滤波,获得正负116V直流高压。

补充内容 (2020-3-21 00:24):
更正:(可以把6C33C换成6N5N)应为(可以把6C33C换成6N5P)

网友A:
赞一个。楼主是胆机厂的设计师?

网友:
组立体声需要12个大管,6c33c现在价格不便宜,05年在华强北音响城150元一个原盒包装的,那时不兴,老板怕是卖不出去,肯让我撕原封任挑,因为有些管子上面有黑斑点,就挑了几个完美的。看来还是买少了啊。

网友:
先吧300B改成6p3推才説吧,又300B又牛、聲音好极有限。倒相牛比輸出牛更難搞。這搞我宁願听300B推挽。

网友:
专业品牌机就是不一样,漂亮!

网友:
大火炉,看着壮观

网友:
关键是没有变压器绕线数据啊

网友B(2020-05-22):
OTL 本意是去牛,这图却加了推动牛,而推动牛比输出牛更难搞。此外,用了降压牛,这又不是B放,阻抗不对口。三是用300B去推,难上加难。有画蛇添足加添翼之嫌。

网友:
内部电容像雷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OTL 本意是去牛,这图却加了推动牛,而推动牛比输出牛更难搞。此外,用了降压牛,这又不是B放,阻抗不对口 ...

1.OTL就是不用输出牛,推动牛可以用,也可以不用。
2.用了降压牛就是阻抗匹配推6C33C,
3.用300B降压牛推,就是充分的发挥300B的低屏阻和高音效。
这也难那也难,没有底没信心不去做,就是简单的电路也不会成功。

网友C:
这个输出中点如何保证?另外串了20欧电阻,功率又被消耗不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输出中点如何保证?另外串了20欧电阻,功率又被消耗不少啊。。。

设置精密多圈电位器精调6C33C的栅极负压,可精确调整上下两臂的屏极电流,使输出端的中点电压精确等于零,保证喇叭的安全。

在设计该功放电路时就充分考虑到,三对6C33C胆管的输出端阻抗还是有些高,为了使8-16欧低阻音箱与输出端阻抗匹配好些,串接了20欧电阻。

本机输出设计了0欧端--串接20欧端--直接输出端三个输出接线柱,以方便使用8-16-32欧多种阻抗音箱。串接了20欧电阻功率被消耗一些,换得好些的音效,我认为值得的。

网友:
配两个2:1输出牛比较好,否则效率太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精密多圈电位器精调6C33C的栅极负压,可精确调整上下两臂的屏极电流,使输出端的中点电压精确等于零,保 ...

明白了,谢谢。这个貌似应该叫OCL电路更确切?如果能设计个跟踪伺服电路就好了。无输出电容功放调好了确实不错,我们的耳放就是这样的。。。

网友:
频带仅35Khz,浪费这些管子了。不可取。

网友D:
很土豪,但是电子管有那么大的基数给你筛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土豪,但是电子管有那么大的基数给你筛选吗?

十年前生产机器的时候,6C33C不贵,一次就买回一百多个。为了配对还特意做了个专用的仪器。

发多了照片。

网友:
10年前这玩意也不便宜呀,FU29管座都因为6C33涨价了.专业和业余就是不一样。一次购入100个

网友E:
电容占据了整个机箱的一半空间,推动牛可以省略不用。

楼主(2020-11-19):
引用 网友E:
电容占据了整个机箱的一半空间,推动牛可以省略不用。

不用推动牛的电路也不少,要保证喇叭的安全就存在不少问题。

楼主(2023-07-18):


网友:
这种管,如果不引进MCU+Opa辅助,纯胆+牛很难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1.OTL就是不用输出牛,推动牛可以用,也可以不用。
2.用了降压牛就是阻抗匹配推6C33C,
3.用300B降压牛 ...

你去講講這牛怎做?初級最少100H,一万圈也太少,次級3万+3万,怎放入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楼主是胆机厂的设计师?

不但是设计师,而且还是老板啊.......宝尔真的BOSE...

网友:
这个电路要是做成了应该错不了。有人说象晶体管声音。。。。我眼睛有问题了?没看见输出电容。不过叫OTL也没啥问题。

网友:
热量惊人,功耗惊人,

没有保护措施烧喇叭分分钟的事

用一只管子加个低阻输出牛,好过用300B加推动牛。

网友:
用6N5P试过,不成功。即使做好成品在管子上放块金属板就可以煎鸡蛋了。

网友:
用6336A/6N18,6528替换比较接近

网友B:
還敢叫OCL?這机沒穩壓,中住零電位沒保証,燒喇叭无可避免,如沒保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敢叫OCL?這机沒穩壓,中住零電位沒保証,燒喇叭无可避免,如沒保護。

由于该6C33C是一款高品质的胆管。又设置精密多圈电位器精调6C33C的栅极负压,可精确调整上下两臂的屏极电流,使输出端的中点电压精确等于零,保证喇叭的安全。我做的这批机器,烧友买到使用至今已有十三个年头了,都没有接到过出问题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