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320元全新绿扬40M数字示波器的指标的问题

楼主(2020-03-20):
一般也就看3个指标吧  带宽 采样率  存储深度对吧
比如 常见的 优利德的 UT2025CL  1000出头的那种

模拟带宽25MHZ    最大采样率  250Ms/s  (估计是实时采样率)  存储深度  25kpts

而 刚320一台买了两台绿扬的  YB54040

这个手册查不到  但是当年这机器应当是 普源代工的吧   而且有 YB54060  54100的手册  根据网上搜到的型号查询 当年有3款   54100 54060 54040 估计后期停产了54040了

从 现存网上查到的手册看   54100和 54060 用的同样 独立 ADC 100MSa’s 等效采样达 10GSa’s      这样看来54040也是估计这个指标  零件电路一样 软件限制了一下而已

但是他的标法不同

比如   模拟带宽   100M的就写的100   60M的写的60  那么40M的估计就该40MHz了

其他  实时采样率100MS/s   等效采样率   100M写的是  10GS/s   60M写的是5GS/s 怀疑应当是6  这样 40M的应当是 4GS/s 保守点就算3吧
而 存储深度写的是256KB/CH

如果是 KB  又是8bit ad   换算成 小bit 应当是 256×8  又因为是 8bit ad  那么再除以8  是不是 存储深度就是 256kpts   因为 AD是8位的 一点应当占8位数据  256KB折算过来也就是 256kpts?

算来 这个绿扬YB54040 就是  模拟带宽40M  实时采样率 100Ms/s  等效采样率4GS/s  存储深度  256kpts
这样看来 这台320元的全新数字示波器  存储深度还是可以的  至少比很多低端的现在的 1000多的数字示波器好  只是 采样率低了点

但是这样看来40Mhz的反倒合理 因为买个老的100M的反倒也是100M采样速率 没有区别   就是当年的观点 同样的一个系列的数字示波器 买最低端的就对了  因为 配件一样就是软件限制了

网友A:
刚入一台UT2042C,40MHz  500M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入一台UT2042C,40MHz  500MS/s

200还是300收的? 看2年前有人300包邮卖   不过这机器25k存储吧  我看了他家新机 低端的从25M到 200M清一色的 25k存储位深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还是300收的? 看2年前有人300包邮卖   不过这机器25k存储吧  我看了他家新机 低端的从25M到 200M清一 ...

到手265,六只编码器不灵全部拆洗修复,存储深度不太懂行。

网友B:
yb54040除了带宽和扫速不同,其他参数与它的两个哥哥是一样的,他们是公用一本说明书的,等效就不说了(应该是25G吧,不十分确定),实时都是双100M,足够了

新建和绿扬一直是心中的向往,我也买了一台,估计快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yb54040除了带宽和扫速不同,其他参数与它的两个哥哥是一样的,他们是公用一本说明书的,等效就不说了(应 ...

扫速 我看 意思是  100M的多两档  60M和40M的一样 估计是 给渠道行业用户的 比如学校 后来发现 成本差不多 后期就只有60M和 100M了  我记得新建卖的就是60M居多  没想到 还有过同型号40M的  应当都是 普源的   新建的我记得后面 附件插的有人插的就是 普源的

网友C:
好价,成色多少?示波器就两个指标关键,带宽和采样率。全新的太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价,成色多少?示波器就两个指标关键,带宽和采样率。全新的太值了。

原包装全新的 所以买了2台

网友B:
已收到,底脚摔歪,屏幕脱落,无法开机,好在联系卖家答应退货,但愿你有好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收到,底脚摔歪,屏幕脱落,无法开机,好在联系卖家答应退货,但愿你有好运气

不是吧  这么倒霉啊  那我看来要当场打开看看了   不是有原包装么

网友:
请教DS5022参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吧  这么倒霉啊  那我看来要当场打开看看了   不是有原包装么

有链接吗?私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链接吗?私发一下......

就是 版友 cwb2008 的

网友(2024-03-24):
大佬有图纸吗,我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