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电容的问题

楼主(2020-03-20):
从论坛淘了个硬盘盒,试用是发现工作状态不稳,硬盘会断开与电脑连接,然后重新连接,怕损坏硬盘,就打开硬盘盒,里面有两个470u/16v电容,比普通电容小一圈,怀疑有问题,拆下量了下,有450U,也不算是坏了,刚好手头有470u/16v固态电容,比它大了一圈,平放在电路板上换上,开机试了下,状态稳定了,工作也正常了。请教下,原电容容量也不算小了,为何换上新电容就正常了呢?

网友:
恐怕不仅仅是容量不够, 大概损耗也大

网友:
纹波大引起的问题。电容好坏不能只依靠容量,还有很多物理参数的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答,看来以后要多注意电容容量以外的问题了。

网友:
是Jawc的电容吧!

楼主:
就是这个拆下的电容,长脚的是固态电容

网友:
前几天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DLink的电力猫不能联网,打开外壳,在线测开关电源高压端和低压端的滤波电容,容量正常,D值也算是正常。之后把这两个电容都换了,就好了。

楼主:
看来电解电容时间长了,会出现比较奇怪的问题,以后修理时要注意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