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车上拆下来的一对喇叭

楼主(2020-03-20):
从哈佛H2上拆下来一对喇叭,不知性能、声音怎么样?是否适合胆机使用?

网友:
不合适,这种扬声器灵敏度怪高,声音不咋地,我的车上拆下来两对,卖了一对,都换成羊毛盆的。

网友:
设计的使用环境就不一样

网友:
汽车上的喇叭一般谐振频率较高,这种5吋的大多会在100赫芝左右,做高保真音箱用差的较远。可以自己测一下它的谐振频率,要是万一能达到五、六十赫的话还是能用的。

网友:
我的也拆了换个同轴喇叭,感觉好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否科普一下,为啥汽车喇叭振谐高,这么使用的目的是什么?

汽车的电瓶电压是12伏,功放的输出功率受电压限制,不会太大,所以需要喇叭的效率要高一些。另一方面,重放的频率越低,得到一定响度则需要的功率越大,所以要是汽车喇叭也追求放很低的频率,那就要吃掉很大的功率,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如果用很低谐振频率的喇叭来放音,而电路上又不加限制,其结果必然是响度不足,如果为了增加响度一味开大音量,不但不会有效果,反而会严重失真。所以一般汽车喇叭的谐振频率是较高的,牺牲一些低频换来较大的音量。当然,也会有高级的汽车音响系统,用的喇叭是较特殊的,比如用大的铝镍钴磁体,以提高喇叭效率,降低喇叭音圈阻抗,比如2欧姆阻抗,以得到更大的功率,功放也用特殊的,那么,设计的重放频率也可以达到很低,但这些的成本要增加几倍以上了,在普通汽车上是看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车的电瓶电压是12伏,功放的输出功率受电压限制,不会太大,所以需要喇叭的效率要高一些。另一方面,重 ...

第一次看到这专业的讲述,受益匪浅

网友(2020-04-28):
也有柏林之声的车用喇叭素质还是可以的

网友:
:曾经拆过一台老奥迪的车机,喇叭没拆,现在想想真可惜

网友:
在国外的名车拆下的那可是好货做工精细声音好,就是普通的捷达也不赖。

网友:
大五寸的扬声器,低音不错,高音有高音头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