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TC-D5M随身扛,玩过的说说

楼主(2020-03-20):
疫情宅在家里玩了几天,对此机有研究的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
采访机,应该有个背带,做工不错,公家用的!

网友A:
这东西卖几千块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只能说物以稀为贵。放在家里要音质不如上卡座、数播,带出去又嫌大,个人喜欢也无所谓。楼主既然玩了几日何不谈一谈,何必先问他人感受?

楼主:
        便携机都有一种相同的问题就是抖晃和带速不稳,这种问题直接导致声音模糊不清和稳定性下降。大型台式卡座可以增加重量、配备更大的飞轮和大功率电机来减少这些影响。但便携机体积和重量就有比较多的限制了。为了避免这些问题,TC-D5M采用了和磁盘驱动器一样的原理,使用较小的主轴飞轮,与一个和主轴成90度角的电机接触,卷带轮上的一个锥形橡胶头与同样一个锥形主轴延长杆相接触,并且通过轻弹簧保持压力。在飞轮轴承里还内嵌一组线圈来测量转速,并且通过电路直接作用于电机的调速,这种方式响应非常快。这种方式有效的保持了转速稳定,不受运动、磁带摩擦、温度和电池电压的影响。
      近四十年,听起来声音满满的怀旧情怀。高低音均衡,声场定位准确,放音时两只大眼睛👀闪闪灵动,直接甩手头几台超薄随身听N条街。

网友:
高低音均衡,声场定位准确 ------ 用几寸的喇叭?

楼主:
AKG头戴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卖几千块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只能说物以稀为贵。放在家里要音质不如上卡座、数播,带出去又嫌大,个 ...

朋友,不知道你是否有过些机?我觉的充分把玩过后,再评价适合一些

网友:
不可否认sony这家公司的技术实力确实强,但这东西有时候就像袖珍机械相机,性能未必最好但喜欢的人觉得好玩,不同人价值观不同所以兄弟你觉得值就好。

网友B:
用过3个。两个5m,一个pro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3个。两个5m,一个pro

据说PRO音质更好一些?本人不喜欢他的电源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PRO音质更好一些?本人不喜欢他的电源设置。

无认真细听。关键还要看壮态!两个m5声音都有差别,我不太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便携机都有一种相同的问题就是抖晃和带速不稳,这种问题直接导致声音模糊不清和稳定性下降。大型台 ...

你说的问题是针对的随身听
TC-D5是标准的台式机缩小版
而且是高标准的采访机
这台机状态好情况下不输索尼6系列台式机

网友:
这个没玩过,有一台5000,想换皮带不会搞。

网友(2020-05-04):
D5M D6C 都玩过,还有一众随身听,卡座没玩,我玩一圈后最后的感觉就是,最喜欢D5M了。在便携设备里面我觉得声音排前了。走带稳重,声音有“弹性” 厚重,听张学友歌神的曲子,很有感觉。

网友C(2021-08-10):
请教各位使用过的老师,该机磁带快进快退结束后,快进快退键会自动弹起吗?

网友:
磁带机很多都是皮带传动,这个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各位使用过的老师,该机磁带快进快退结束后,快进快退键会自动弹起吗?

功能正常的话正常弹起。

网友D:
这机器外放喇叭音效不咋地,扑拉普拉的,不太好听,也许我的喇叭有问题。外接音响效果是不错。外观没啥亮点,属于那个时代中规中矩为特定职业的设计。但是手感沉重有质感,尤其是电池盖的设计走心了,特别设计了旋转开关拉环,到位后严丝合缝。但是一旦损坏就不好配到了,坛友也不容易DIY。内部不知道更加专业否,没有见过。如果哪位有内部图放上来,让大家饱饱眼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外放喇叭音效不咋地,扑拉普拉的,不太好听,也许我的喇叭有问题。外接音响效果是不错。外观没啥亮点 ...

此机的外放喇叭是个摆设,别当真,用线路输出和耳机听会有不同的感受,现在录磁带基本上用它,反正比我现在保存的磁带听感都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机的外放喇叭是个摆设,别当真,用线路输出和耳机听会有不同的感受,现在录磁带基本上用它,反正比我现在保 ...

没试过录制磁带,倒是可以一试。看咸鱼上有用它录制卡带的玩家。
拿回来还没有认真听过,就是接了车机推JVC7000小箱子听了一耳朵感觉还可以。
抽空接到大点的音响试一下。

网友:
这机器声音中规中矩没什么亮点也没什么短板,就是换皮带太复杂愁死个人。我收来的时候上面还贴着“刑侦5”的标签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能正常的话正常弹起。

你好,谢谢回复。
我有两台D5M,均是磁带快进快到头以后,电机断电停止运转,快进快退键不会自动弹起。

网友:
本人特钟情SONY的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不知道你是否有过些机?我觉的充分把玩过后,再评价适合一些

喜欢的当它是个宝,不喜欢的送给他也不会要,或者当垃圾扔

网友:
非常好 很好好啊
获大奖的 机器

网友(2021-11-13):
搞了两台,听感很满意。

网友:
sony D5M~D5PRO II系列机子要想有好音质,AC/DC变换器非常重要,最好是原配的变换器,后配的话至少要6V/3A的变压器,整流稳压后为6V/2A以上才好,另该机的外接耳机采用SONY888听或者直接RCA输出至功放+音箱听,都是很好的搭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请教各位使用过的老师,该机磁带快进快退结束后,快进快退键会自动弹起吗?

快进快退结束按键不会弹起,但是电机会停转。

网友:
引用 网友E:
快进快退结束按键不会弹起,但是电机会停转。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F(2022-01-17):
引用 网友E:
快进快退结束按键不会弹起,但是电机会停转。

你们的机器开最大音,不放磁带运行播放有没有噪音。

网友(2022-03-06):
引用 网友F:
你们的机器开最大音,不放磁带运行播放有没有噪音。

有噪音,还不小呢。

网友:
就磁带机听声,索尼的的有一四喇叭便机,有一组合分体,有一随身听,个人比对拙见觉得不如同类松下,

网友:
这东西,说物以稀为贵也没错,毕竟当时地球上没几家公司造的出来,不是不想造,而是没有那个技术水平。

制造的背后都是大量的资金投入。不理解为啥卖这么贵的人,只能说死光看表面现象了,没有分析后面的经济规律。